[其他] 拆一个不用气泵的打氧泵

楼主(2023-05-16):
同事拿来修的,说是接电能用,不接电亮一下就不动了,拆开看了下,进水腐蚀到电池正极板了,说买个新电池换一下就行。

这个泵有点意思,之前没见过这种。
开拆
外观

内脏

电路板,背面没元件,一个电量指示估计是个四运放,一个充电管理芯片4056,一个驱动电磁铁的IC,有间隔模式,通过按键控制。

泵,通过电磁铁跟弹片上的两块永磁相互作用,推拉着弹片上固定的橡皮碗左右运动,这样从出气口就有空气挤出。

电池到货后接上就能正常运行了,试了下出气口,这种泵没什么压力。
这是旧电池,有个保护板,极片被腐蚀了。

收工。

网友:
增氧泵都是这种结构,你说的气泵是血压计用的那种吧

网友:
这是隔膜泵啊

网友A:
我家有几只小龟总往岸上爬,不知道是不是缺氧的。

网友:
加氧泵,以前是单侧结构的

网友:
这才是我们常见的加气泵好不好

网友:
这就是常见的隔膜气泵啊,八几年就买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几只小龟总往岸上爬,不知道是不是缺氧的。

哪怕是水龟也要石头给它休息的,不然只能淹死

网友:
增氧泵,单边的多

网友:
这也是气泵啊,只是结构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仅是有气泵,而且是两个。

网友:
打氧的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哦,原来这才是普遍的吗,之前拆过一个是气泵的,我以为一般都是气泵的呢

网友:
卖鱼的给鱼打气就是用这种泵

网友:
这种结构简单耐用,就是噪音和震动比较大

网友:
这种低流量压力不大的气泵都是这种衔铁震动式的

网友:
外壳上不是交流输入的吗?怎么还有电池?这个电池是控制板用的吧,否则电池的容量能打多打点气啊

网友:
增氧泵结构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皮碗气泵,电磁铁带动两个皮碗来回压缩出气。这个气泵属于交直流两用,没电的时候用锂电池,方便移动。

网友:
水族最普遍就是这种打氧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