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电源烧毁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16):
24v5a电源  使用一周竟然烧成这样了  我也是无语了  这是什么原因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原来用的24v3.5a电源  一直很稳定  负载只是四个摄像头而已

网友:
热死了,
鼓包的位置,像是输出滤波部分

网友:
都没拆开外壳,肯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
优质产品最爱虚标!

网友:
如果是买的新电源,8成是小功率剪线改的。现在很多这种电源和电动车电源都是剪线拼凑的

网友:
好像是变压器部分

网友:
四个摄像头如果是夜视估计电流也不小了,这个明显标称功率不达标

网友:
明显是虚标的电源(劣质电源)

网友:
淘宝卖的翻新电源基本都虚标

网友:
有的电源标的是峰值输出,我测试过多款电源,好多商品电源均可以短时间工作到2倍功率状态,而部分杂牌电源就是输出能达标标识参数也不敢长时间工作。

网友:
摄像头如果带照明的LED,电流也不小,更大可能式电源功率虚标了

网友:
电源质量有问题。另摄像头一般都是12V,你确定你的是24V吗

网友:
既然烧成这样了,何不彻底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估计很简陋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也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

网友:
可不要小看摄像头,夜间红外灯开着的时候,电流大的出奇。

网友:
热死了,应该拆开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