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算给电动牙刷和万用表接个外接电源,可行吗?

楼主(2023-05-16):
电动牙刷挺费电,万用表呢,一年用不了几次,等用的时候电池却没电了。

买了一个2596S模块,用输出5V的充电器给它供电,然后调到输出3V,再用线接到牙刷柄电池盒内。电池盒里装个DC插座或USB口,用的时候插入,不用时拔掉。
听说万用表要求电源比较高,最好线性电源。买了个LM317模块,线性输出电压,用输出12V的充电器给它供电,然后调到输出9V,再接到万用表上。
不知可行否?

网友A:
万用表就弄块普通9v电池,用时就插上,不用就拔了吧,弄个电源多麻烦,还限制使用场景,牙刷也改个锂电比拖个尾巴强吧,14500的磷酸铁锂加占位桶,两节换着用,拿出来充电都不用改

网友:
万用表不想总拆后盖扭螺丝的话,可以外接出来个接口,电池上转接个插头,用的时候一插,要是只是怕电池漏液,电池线加长直接粘表后面也行(就是外观难看,还是做个插头用时插一下)

网友:
带个尾巴终是不方便,还是换电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就弄块普通9v电池,用时就插上,不用就拔了吧,弄个电源多麻烦,还限制使用场景,牙刷也改个锂电比拖 ...

印象中,好像6F22 9V电池就算拔下来,过几个月也没电了。

网友:
外接电源不然外挂电池,牙刷外挂块大的磷酸铁锂电池,万用表外挂2串三元锂电池

网友:
我的小钳表是外挂的一个单节电池的那种充电宝。因为对精度要求不高。
用的时候把充电宝插上。刚好找了一个可以微电流不断输出的充电宝。
同一批买的几个,就发现这一个可以一直给万用表供电不断。其它的一会就断了电。

网友:
我的万用表是3节AAA电池供电。经常是放到要用发现电池没电了,有次还轻微漏液,幸好发现及时没有腐蚀。后来我买了个4056板装里面,充电口开在侧边,接了一块老的数字手机电池,粘在原来的AAA电池仓,完美解决。

网友:
我改了锂电加升压更费电,几天就没电了。不如给电池改个机械开关,不用断电,这样万用表电池可以用个四五年

网友:
都改锂电,牙刷用14500,没电了拿出来充电。万用表用两节串联电压刚刚好,再加个双联开关,不用就断开,只要电池品质合格,放个一年都有电我的已经放了半年了,没什么压降

网友:
外接电源不方便,我以前搞过一个小变压器的那种直流电源给万用表供电,结果是很不方便,除了能在插座附近用,没法带出去用。

网友:
内个啥,推荐使用5号充电电池,之前用过马家“小雨工包”的电池,电动剃须刀上用过,很不错,可以挺长时间续航,万用表我觉得可以在尾插线一级上串联一个翘班开关,不用时关闭,断开连接,用时打开,这样也比较稳妥,可以将开关固定在万用表外壳上。我是就能想到这么多,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外挂电池的,用废旧手机电池、18650、5号干电池升压供电都可以,效果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