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减速线里面的电阻问题

楼主(2023-05-16):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减速线里面的电阻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裁纸刀划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大功率电阻,阻值一般10欧以内

网友:
就是 普通的电阻,这玩意自己动手就行,实在不行多串联几个二极管

网友:
就一个普通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就是普通电阻,阻值看你需要降的速度。

我不想用这种降速线,毕竟电阻会变成一个热源。

现在电脑主板一般都支持调速,进BIOS调或用软件调就行

网友:
图上面都有标示电阻大小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色环电阻,50Ω,1-2瓦功率的

网友:
曾经买了几十根,很便宜的,就是普通电阻

网友:
这个便宜但是电阻发热也大,不如加个PWM控制板,转速精确调节,夏天转快点冬天慢点,多好

网友:
普通的电阻

网友:
就是一个一瓦的电阻。

网友:
不必要买减速线。 散热器风扇选四针的,直接在主板设置调风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