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sid超人 RS210智能充电剃须刀 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3-05-16):
上周6朋友说他的剃须刀不能用了,让我给他看看。到手就直接充电,C口的,充电指示呼吸灯正常。充20分钟后。开机动一下就不动了,估计电池坏了,就拆开换颗电池试试。

背面 最上是开关,中间智能旅行锁,最下充电指示灯。

正面,

参数 全身水洗  21年5月3日出厂 网上看了一下,说的是 C口 1小时快充

全身上下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最后在底部参数这里撬开

果然,能撬开,卡扣不好撬,和卡扣充电宝差不多

难怪不好撬开,打胶了,里面还有4颗螺丝

边扣都撬出一圈缺口了。手也挂彩了。

取下机头

机头内

底部还有4颗螺丝,拆下,使劲拉出机芯来

不好拉,有润滑油,很滑。

电机头的一级传动,看起来像是,塑料齿轮,也象尼龙的,有润滑油,就没拆下来

里面是电机的螺丝,去下螺丝就能取下电机,润滑油多了,就没拆。

主办

芯片,怎么看都没有标识,打磨过了?

由于没拆电机,电机线只有这么长,主板取不出,看看背后没啥就不拆了。

主板是整体卡扣在电机支撑架上的,

拆掉盖板的底部,C口和4颗螺丝柱,C口都有防水胶,这防水胶还有一部分在外壳里面

14500的锂电池 500ma 就这玩意,一负载就动不了,不负载电压4.09V

还在正极贴了绝缘。

最后,先用18650电池盒外挂,一切正常,确定是电池问题。找了一颗400ma多的电池换上,OK修好。这种电池还是第一次遇上,不负载电压4.09V,一负载就动不了,随便挂一个led灯珠都闪几下就熄灭了。请问兄弟们,这种情况的电池是啥原因?是不是已经挂了,救也救不回来,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END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试试短接34脚,就是接按钮的那个角位,还有旁边靠边的,短接起来长按按钮,如果按能动,不按不动,就是芯片有问题
我那个剃须刀就是这个问题,看版面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时间久了  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C:
电池挂了,用内阻表测一下

网友D:
发个CR2032电池的内阻图,估计和你的电池差不多,连遥控器都用不了

网友E:
遇到过同样现象的锂电池,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估计内阻大了。遇到过内压高是断非断的情况,放气后正常的,可以放气试一试。

网友:
“智能”?一个剃须刀也卖噱头

网友:
带载不行的话可以扔了

网友:
这做工看上去进步不少,国货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内阻过大,带载就大幅降压,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又又用三年。。。

网友:
看着还可以,貌似有专用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试试短接34脚,就是接按钮的那个角位,还有旁边靠边的,短接起来长按按钮,如果按能 ...

已经确定确实是电池内阻过大不能负债,换上新电池就正常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  电池内阻变大了

谢谢,我这么多锂电池,要不是好的,要不就是坏的,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装好电池的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挂了,用内阻表测一下

用USB电流电压表测了,内阻147.6欧,,果然是完蛋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CR2032电池的内阻图,估计和你的电池差不多,连遥控器都用不了

用USB电流电压表测了,内阻147.6欧,还没你的多,也是不能负载了,扔到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同样现象的锂电池,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

嗯,对的,测下来内阻是147.6欧。。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