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行业趋势?直流压力清洗机来袭!

楼主(2023-05-16):
在电动工具行业,越来越多的品牌推出了直流版压力清洗机,其性能参数与交流版本不相上下。

针对这种趋势,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直流版压力清洗机真的有市场吗?这些上市的产品真的好用吗?
与其他诸如电钻,电锯等直流电动工具相比,就便携性这方面而言,直流压力清洗机似乎没什么优势,因为很多用户在使用此类清洗机时需要将入水软管接在水龙头上,既然接水龙头了那再接一下交流电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既然各大品牌陆续推出这种直流压力清洗机,那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此类产品在电动工具行业还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一方面,很多有水龙头的地方不见得有电源;另一方面,很多此类产品使用的是自吸泵,无需水龙头提供水压,并配有便携式水桶,随时随地直接从水桶取水即可,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关于直流压力清洗机,市场上也有一些负面的反馈,有用户有人指出工匠(Craftsman)最新款双电池供电的产品,在最大压力模式下只能工作8分钟,之后需要冷却降温,但用户使用手册中却没有提到任何工作周期或工作中需冷却。

近年来,在电动工具行业,直流工具取代交流工具的趋势越发汹涌,割草机、鼓风机、扫雪机、修剪机、电锯等等都纷纷上市了直流版本,其性能也越发强大。但具体到今天所谈到的直流压力清洗机,似乎跟交流相比还差点意思,当然,这仅仅是第一代产品,假以时日,升级版本的状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A:
想买一个,不知道哪个品牌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买一个,不知道哪个品牌好点

        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

厉害了。。牛13

网友:
越简单的越好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一个,不知道哪个品牌好点

几个品牌都不错,如果基于产品档次定位来选的话,那就选Makita,但貌似Makita哪款只是发布却没真正上市。还有,无论哪一款都需海淘。

楼主:
同意,理论上能满足最主要的基本需求即可。但目前市场产品竞争必须有噱头有卖点,否则价位差别不是那么大的话就没有竞争力,对消费者来说很多功能和卖点就是“我可以不用,但你必须有”

楼主:
目前国内市场确实用处不大。
对个人用户而言,主要使用场景是洗车,在城市多数人连个车位都没有,有车位也是握手车位,这种产品根本无法施展。其他使用场景,貌似根本没有其他使用场景。
对商家用户而言,基本就不存在没有电源插口的问题,直接用交流款。
这类产品在国外就可以吃得开,因为他们的居住基本上都是后屋前院,洗车啊,地板清理,墙壁清洁等等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锂电水枪大艺款牧田款东成款

网友:
给人一种错觉,随时随地,哪里都可以洗车,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

兄弟太幽默了吧

网友C:
大流量,大压力,才是硬盘道。除非有配套,无线水龙头,配上无线洗车枪头。

水箱小,为了节水续航,肯定小流量,小压力。除非不用水的洗车机。

建议流量13升以上的机器,压力150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流量,大压力,才是硬盘道。除非有配套,无线水龙头,配上无线洗车枪头。

水箱小,为了节水续航,肯定小 ...

洗车不要求流量,也不是浇地。只要求压力大适中就行。所以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车不要求流量,也不是浇地。只要求压力大适中就行。所以方案可行。

这类产品适用于DIR用户,性能方面不能有太高的奢求,否则性能上去了价格也水涨船高DIR用户就接受不了咯

网友:
锂电洗车机挻好用的,洗电鸡,洗小车,洗空调风扇,洗地,冲陈年老迹都需要用到,而且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