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铝合金推拉窗边框密封

楼主(2023-05-16):
看到有坛友寻找推拉窗密封办法,上几张图

薄的泡沫板(厚大约1厘米不到)裁成长条,捏成弧形卡入,弧形背部高度要确保关窗刚好能抵住框子的铝脊。密封效果极好,缺陷是上下两边没法用此法。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A:
不耐候,雨淋日晒没几年就成粉了,强烈不建议。

网友:
办法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候,雨淋日晒没几年就成粉了,强烈不建议。

这种比较常见的包装泡沫表面像膜一样不透水,但很软,用手也难撕裂,不是饭盒那种可降解的。现在已经用了至少有7年了

网友:
上下用双面胶粘应该可以吧

网友:
需要滑动的部分不方便固定

网友:
好方法,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

网友:
这种应该不耐久,可以量好尺寸,买那种D型密封条粘上,效果应该会好的多。

网友:
我家里是塑钢窗,冬天漏风得厉害,最后也是用这方法给密封了,关上窗然后把这卷成圆棍儿状,直接塞缝隙里。

网友:
效果都不好的,用那种D型也不行,最好还是换成108断桥铝的平开窗,我家的都换完了,感觉世界都清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比较常见的包装泡沫表面像膜一样不透水,但很软,用手也难撕裂,不是饭盒那种可降解的。现在已经用了 ...

这种泡沫质量很好,我都用来做减震用,比如地簧玻璃门容易推过头撞墙,裁一块厚的粘在墙脚,好看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泡沫质量很好,我都用来做减震用,比如地簧玻璃门容易推过头撞墙,裁一块厚的粘在墙脚,好看又耐用! ...

是的,家具后背靠墙之间也可以粘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家具后背靠墙之间也可以粘一片

是啊,应用很广泛的。

网友:
这个方法挺不错,门窗都可以用。

网友:
这种方法好,取材方便,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