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库房翻出一台趴地扇,开关没有了,已测各线阻值,求高人看下是否损坏

楼主(2023-05-16):
库房翻出一台趴地扇,开关电容电线都没有了,已测各线顺序和阻值,求高人看下是否损坏,没坏的话配个开关用一下
每段阻值如下图

网友A:
坏不坏的,通电就完了,又不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不坏的,通电就完了,又不能炸

屁股后面接线盒没了,没法试啊

网友B:
看品牌,一般都有个接线图的,如果没有,正规产品通用接线如下,找个1.2微法电容连接黑线和黄线,然后黑线作为220V接入一根线,另一根220V线接入一三档位开关后分别接线红白蓝线,作为三档变速。

网友:
找个换气扇照猫画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品牌,一般都有个接线图的,如果没有,正规产品通用接线如下,找个1.2微法电容连接黑线和黄线,然后黑线 ...

主要是看下这个阻值是否正常,不太懂,跟网上查的区别很大,正常的话买个开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品牌,一般都有个接线图的,如果没有,正规产品通用接线如下,找个1.2微法电容连接黑线和黄线,然后黑线 ...

买了个开关后可以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
测一下各条线电阻,差不多就能判断是不是线圈坏牙

网友:
看阻值逐步升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最终还是得接线测试,也许点击缺油也可能导致不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