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 IS918M主控的优盘,无法格式化,用量产软件显示FLASH ID fail

楼主(2023-05-16):
IS918M主控的优盘,无法格式化,用量产软件显示FLASH ID fail。这种盘还有办法救活吗。

网友A:
闪存颗粒坏块太多,一般量产工具是无法救活的

网友B:
颗粒 的封装样式   很面熟

某顿是不是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 的封装样式   很面熟

某顿是不是 这样的

好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颗粒坏块太多,一般量产工具是无法救活的

拆掉一颗内存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