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首发SM2258XT开东芝Q300拆的TH58TEG9UDKBADE阴间BGA272 eTLC颗粒方法

楼主(2023-05-16):
      前两年以当时还不错的价格从臭鱼收到2片掉盘的东芝Q300,心里沾沾自喜,心想起码是原厂盘9UDK正片(ID:983AA89276D0),总不至于太差,却没想到是噩梦的开始:PS3110修复特别麻烦,成功率还低,最后开好卡一片,第二片却死活开不出来了,无奈拆了这两颗9UDK准备做固态,结果逛了一圈发现根本没有人做过固态,各个主控似乎也没有这个A19nm eTLC的参数,唯独只能上SM3268,问题是手里没有BGA272的3268,而坛友说配转接贴上152的板子是开不出来的,花20块钱买两片272的3268实在不划算,故作罢;
      之后在论坛里面看见坛友配转接贴上IS917+魔改工具添加参数,感觉找到了希望,急忙照做,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颗粒坏块太多,跑不过圈还会掉盘,第二次尝试再次失败;
      此后这两片9UDK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总想着怎么利用起来,一次无意中逛USBDEV下载工具的时候,看见58XT竟然有SNK1Y的工具,国内下载站链接:SM2258XT SNK1Y PKGS0110A FWS0115A隧下载一探究竟,没想到FlashDB里面真的有这阴间颗粒的参数,于是赶忙拿出颗粒配转接贴上板测试:

上了颗粒之后赶忙开卡,结果报TranADJ错误,问题不大,打开设置勾选Bypass TranADJ即可,但是这个工具竟然没有这个选项???好吧,也无所谓,去UFD_MP文件夹里面的Setting.set中的OPTION选项中添加EnBypassTranADJ=1就可以了:

重新打开工具,看了一眼设置,还是没有忽略TranADJ选项,正常情况下添加了参数之后应该会出来这个选项的,就像这样:

不管了,先开卡。不出意外,还是报TranADJ错误,看来这个工具根本就不支持忽略TranADJ,这下完蛋了!我试着降低Flash Clock,从200MHz一路试到25MHz也没有用,此时我黔驴技穷,一时没了办法。再次检查板子,发现Toggle跳线是空的,但是颗粒是带狗颗粒,于是补上10K电阻,再次开卡,顺利过TranADJ,但是又卡在了Dump System Block不动了,这不是坑爹嘛!此时我黔驴技穷,一时没了办法。于是前往其他的开卡包随便翻了下Setting.set,结果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有一个EnableEraseSystemBlock=2即擦除系统块的功能被注释掉了,于是我去掉注释的两个斜杠“//”,按照添加EnBypassTranADJ=1一样的方法将参数添加到Setting.set里面,再次打开工具,发现原本光秃秃的右下角,出现了两个选项:

相比添加之前,多出了Erase System Blocks和Erase All选项。先勾选第一个选项,点击Start,顺利擦除成功,报Success!再次点第二个选项全部擦除,再次Success!此时去掉擦除勾选,直接以200MHz的Flash Clock开卡:

久违的Pass出现了!由于是演示,此处没有跑RDT,后续分区跑圈一切正常。

在3.0口底下跑一下测速,还不错,估计上SATA口跑个500/450问题不大。

网友A:
这个功能是不是相当于测试架清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是不是相当于测试架清除了呢?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擦除了

网友B:
楼主分享的操作过程很细致,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的操作过程很细致,辛苦了

这不是之前糟心了很久,群里面也问过,根本没人研究这个破颗粒,就一句话上3268M得了,所以只能自己想想办法了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颗粒之前贴去58xt没开成,后来就扔一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颗粒之前贴去58xt没开成,后来就扔一边去了

赶紧翻出来验证一下能不能稳定复现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具包吗?可以给后人指条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赶紧翻出来验证一下能不能稳定复现

颗粒早拆了,不知道扔那个角落了,手头也没有板子了,现在固态价格低迷,已经是半退坑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具包吗?可以给后人指条路了

感谢提醒,已补,不过USBDEV屏蔽中国IP了,找了个国内的站,但是不是fixRDT的版本,可能跑不了RDT,需要跑RDT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去老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早拆了,不知道扔那个角落了,手头也没有板子了,现在固态价格低迷,已经是半退坑状态了 ...

我也把手里的料清的差不多了,跌太厉害了,准备退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已补,不过USBDEV屏蔽中国IP了,找了个国内的站,但是不是fixRDT的版本,可能跑不了RDT,需要跑 ...

是啊,难怪最近都登陆不了了,没办法了,之前还能去下载软件的,现在都禁了,翻出去都链接不上

网友E:
没有了老毛子很难办啊

网友F:
能魔改软件的都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难怪最近都登陆不了了,没办法了,之前还能去下载软件的,现在都禁了,翻出去都链接不上 ...

中国、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的IP都封了,俄罗斯自己的IP和南非这些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了老毛子很难办啊

是啊,可能是俄乌战争的原因,反正老毛子封了一堆国家IP。没有老毛子国内的量产吧这些就要肆意妄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魔改软件的都是大佬

这算个啥,就改改配置文件,像Avidia大佬这些直接魔改软件本体做合集包的才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国、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的IP都封了,俄罗斯自己的IP和南非这些可以访问 ...

难顶啊,封那么多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顶啊,封那么多的IP,,,,

你仔细品一下,凡是制裁毛子的都封了,站毛子的就没问题,这屑网站还挺政治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品一下,凡是制裁毛子的都封了,站毛子的就没问题,这屑网站还挺政治正确的 ...

好像我们也没有制裁毛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