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两组自来水合并成一个,请问大佬们我这样的方案是否妥当?

楼主(2023-05-16):
老家有两组自来水,基本上是一组有水而另一组没水,所以决定并在一起引到楼上,方便到时候哪组有水用哪个,请问大佬们我这样的方案是否妥当?

楼主:
搞错了,我应该发悬赏

网友A:
只要单向阀没问题,这个方案理论上可以。
最可靠的单向方案是用水桶。两组都进到一个水桶,就绝对不会出现一组水窜到另一组水的情况。
问题是进到桶里就没压力了,要用得增压。

网友B:
每边一个单向阀就行了,单向阀也有阻力的啊

网友:
用这么多单向阀有必要吗?我老家也有很多人安装了两路自来水,但好像没人安装单向阀,结果有人一个月交了几百吨的水费

网友:
没问题,单通阀垂直安装

网友:
看见左边写着进水,以为是来水,把方向看反了。

网友:
理论上来说。阀门没有问题就ok

网友:
没必要用那么多单向阀,每路自来水有一个就行了,如果要防两路自来水互相倒灌的话可以用一个三通旋塞或球阀进行切换

网友:
单通最怕杂质吧,有没有必要在前面分别加上前置过滤器?
再不就别怕麻烦,水表下面分别装个球阀就好了。或者看有没有那种类似三通的阀似的

网友:
装球阀切换靠谱。每路装一个倒流防止器就行了

网友:
     只是个管路而已,只是管子越长水压越小。你爱怎么样接都可以。水表后面接一个关水的截止阀,这样使用方便点。最好不用把两个进水并在一起,不然一个有水没有水的话,你就是给没水的管路供水,那你不是做活雷锋吗?拿自己家的水去供应没水的管路给别人用,水费你出,别人得用水。

网友:
有单向阀可以

网友:
不需要那么多单向阀,每路进水装一个即可

网友:
每个水表后加单通阀就够了,可以去掉三个

网友:
双水路供水,只需要在表后各加一个单向阀就行,单向阀的质量一定要好,最好是用机械臂控制的球阀为好,平常只用一路水表,停水后启动第二路,一路关闭,或者手动,这样更好些

网友:
三通球阀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
单通要分别安装到最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单向阀没问题,这个方案理论上可以。
最可靠的单向方案是用水桶。两组都进到一个水桶,就绝对不会出现 ...

这样就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边一个单向阀就行了,单向阀也有阻力的啊

我想是防自转和水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