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KB_Hi3798MV310_当贝桌面_强刷及免拆_两种方法-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5-16):
烽火HG680-KB_Hi3798MV310_当贝桌面_强刷及免拆_两种方法-卡刷固件包-内有短接点及教程

刷机教程:

一、烽火HG680-KB-Hi3798MV310芯片-短接强刷

1、准备一个USB2.0接口单一分区模式FAT32格式的8G大小U盘,不能是做过电脑操作系统启动盘功能的;将刷机包文件夹里面的bootargs.bin、fastboot.bin、recovery.img、update.zip四个文件复制放入U盘中;
2、拆开盒子,找到C49两端,短接5秒左右强刷即可;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二、免拆刷机步骤:

1.点遥控器设置键进入系统设置,进入系统信息,点按里面的版本信息3-5次。然后进入设置里的高级设置, 开启里面的adb选项。然后到设置里的网络设置里用无线或者有线连上网络,记下IP地址。

2.运行目录里的双击执行,按要求输入盒子ip地址,执行完会重启电脑。

3.拷贝update.zip到u盘根目录,u盘最好fat32格式,8g以下最佳,u盘插入盒子。

4.点遥控器设置进入设置里的系统升级,刷入本固件,刷完后会自动重启。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I0-4nshax5tycY7z0dlHg
提取码: diyx

固件全集: https://pan.baidu.com/s/1oWzuY7gsCfrkpqY4cBv_Xg
提取码: gbuq

声明:本安卓固件,仅供内部测试和技术交流使用,任何非法商业使用及商业利益冲突带来的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本人概不负责,请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谢谢合作!刷机既有乐趣也有风险,请慎重选择,一切源于刷机造成的后果自负,本人概不负责

网友:
大佬厉害

请教另外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那些刷机包里面有个bat文件, 运行后就能刷机
bat文件里面是写adb命令

但有的时候就是个exe文件, 就看不到里面的adb命令了,  有办法恢复里面的命令不.  大佬赐教

网友:
申请清零家元

网友(2024-08-21):
很不错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