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量产U盘坏块太多总是失败,Bad block over setting

楼主(2023-05-16):
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我之前开过900多坏块的颗粒 也是SM3281主控。这次这颗怎么都成功不了了。。这里也改成固定容量还是不行。难道非得最小值写0?开出多少算多少?》

网友A:
我有个U盘,也是坏块太多,无论怎么改参数就是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U盘,也是坏块太多,无论怎么改参数就是过不了

你这么说我就有点绝望了。之前900多坏块的都成功了。这次1500坏块的悬了。。

网友:
你这个坏块属实是太多了,正片工具没办法了,你找个黑片工具吧,ecc开低点,说不定还能开出来

网友:
这个开出来应该意义不大

网友:
开着玩呗,就当是炼手了

网友:
降容三分之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