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维修IC-705便携电台

楼主(2023-05-16):
故障:全段无功率输出

拆解后发现功放管烧裂开了,功放管贴焊在很厚的导热铜板上了,普通电烙铁更不拆不了,正规方法应该用加热台,可是家里没有,土法上马,用一个大功率电烙铁固定好,直接给导热铜板加热,轻松搞定,又省了几百。安装新的功放管逆向如法炮制。。。。。

网友:
这电台看着养眼,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没有正面图片!忽然想起“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只看见配角,没有看见主角的脸”。

网友:
这玩意儿不好玩,没有照

网友:
又省了几百

功率管多少钱,淘宝货用的住吗

网友:
焊在导热铜板上的功放管,普通烙铁确实难拆。

网友:
这电感涂得五颜六色的真花哨,不过看着挺养眼的

网友:
来张电台面板的模样看看呗

网友:
没个正脸差评。

网友:
很普通的线路板!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这要作非法电台吗?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不错!这个要执照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原装的

网友:
功放管应该不容易炸裂

楼主:
正脸来了,很小,全波段全模式,最大功率10W。

网友A:
你换的哪儿的管子?用得住吗?用综测看一下U段功率稳定吗?这种管子不需要调整静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哪儿的管子?用得住吗?用综测看一下U段功率稳定吗?这种管子不需要调整静态吗?
...

淘宝买的管子,管子可以,功率可以达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需要进入工程模式校准各个波段的静态电流,可是按照官方手册方法目前还没进工程模式,外网也搜了资料,都是这样,进不了工程模式,只有等官方放出真正的方法出来再继续调整了。好在现在大部分波段工作正常。

网友(2023-11-09):
好机是好机就是买不起啊

网友:
看着挺小巧,挺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