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淘宝上自带电池的新讯wr800 mifi也是用的高通410

楼主(2023-05-16):
看淘宝上自带电池的新讯wr800的mifi降价促销,搞了一个,发现还是高通410,这芯片发热大,时不时断网,评论区好多说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你这是哪一款?A 款?B 款?还是 C 款?

A 款 ¥59.00元:

B 款 ¥42.00元:

C 款 29.90元:

————————————————————————
应该不是 C 款
C 款,我买了两个,赌它中兴微、高通随机发,结果两个都是 中兴微 ZX297520V3 ZX234297 ZX234230A SV6158

两个都有 SIM 卡槽,一个我飞线硬改 SIM 卡槽(底下用高温胶带隔离4根信号线,直接焊接 无法识别 SIM 卡,应该是有冲突),如上图所示;一个就用原装的吧(目前,网上的网页破解方案均已失效),不改了(其实是不想硬改,等待热心网友破解切卡密码)。

网友A:
楼主,能给个关键字不?是那个商家 的那个链接?

楼主:
C款,但型号是MF32,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关键字不?是那个商家 的那个链接?

A款到,怎么破解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C款,但型号是MF32,和你的不一样

20多,这一款?难道这也是随机发?(为啥我收到的,两个都是中兴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款到,怎么破解大佬

拆一下电池看一下,
MZ32A (中兴微 ZX297520V3),
还是 MF30A (高通 4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一下电池看一下,
是 MZ32A (中兴微 ZX297520V3),
还是 MF30A (高通 410)的?

MF32A-LT的,应该是高通410

网友(2023-06-25):
C款 中星微 是 MZ32A,切卡密码ime后6位+999

网友:
这是个什么车啊

网友:
每个月流量都用不完,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呢

网友:
怎么破解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一款?A 款?B 款?还是 C 款?

和你的完全一样,不过imei后六位+999就可以切卡稳定使用了

网友(2023-10-06):
留个记号,设备到了来试试管不管用

网友:
IME后6位+999确实可以切卡,C款型号MZ32A

网友:
上自己的卡后,居然会重启回到Esim,郁闷了

网友:
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
懂的真多,线也飞的很棒!

网友(2023-11-08):
切卡后wifi 被关闭遇到没,怎么解决,大佬给指点指点

网友(2024-02-14):
MF32是中心微的,最新版全变成中兴的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