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10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3-05-16):
W10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需要激活

网友A:
盗版被查到了,找个工具激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被查到了,找个工具激活即可

工具激活不了,显示被占用

网友B:
估计以前封装系统的人架设的激活服务器关闭了,导致无法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以前封装系统的人架设的激活服务器关闭了,导致无法激活。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换激活方式

网友:
花钱解决。
不想花钱就得花时间找无毒的激活

网友:
百度数字激活工具,就可以永久激活了

网友:
随便找个数字激活的脚本就行啊
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一个,来我网盘下,mydigit.ys168.com
不行的话淘宝上两块钱买个序列号也能用

网友:
多多两块钱买个号

网友:
网上那么多的激活工具,逐个试试,总有一款合适的

楼主:
激活了,关机后重启用暴风激活了
不关机就不行
出现了新问题,设置里面  系统   打不开,其他都能开,原因不明

网友:
找个激活工具再从新激活一次!

网友C:
最好重新装系统,后面估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KMS激活的吧,服务器失效了。现在win10大把方法激活,重新换一种激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重新装系统,后面估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估计是有问题,卡巴杀了下,能开  系统 了,但出现这个,原来没有

网友:
建议格盘重装win10其他版本的系统,如,专业版,教育版,或者家庭版,系统装完之后,第一次开机进入桌面后,前别联网,去买个与版本相符合的激活填上去,再联网激活。再让其系统更新。

网友:
定制过的精简系统,需要进组策略里把一些改的设置再改回来。
其实不影响用,我现在用的硬盘是从原来一个品牌机上拆的,换到这个机器上后开始报未激活了,然后懒得管他用到现在一年多了,更新啥的照样能更新,偶尔一些设置用不了,不过办公的机器,日常也不瞎折腾,够用了

网友:
微软想让你升级win11

网友:
win10H21版本好用呀,但是微软要逼着你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