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手机充电器usb充电器

楼主(2023-05-16):
如图这款,你们怎么没拆,到底如何,我的还在路上,天气好了,我要骑车到处看妹妹,此时汽车已经不是我的首选了,带过充电宝也麻烦,

其实220v充电器直接用也可以,但低于55v就不行,

网友A:
拆啊,不拆看个、、、、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啊,不拆看个、、、、鸟。

拆鸟啊,,,,,东西还在路上,我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识的,,。。。。。鸟

网友B:
连实拍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实拍都不是

去网上逛逛就有了

网友C:
其实直接用qc 3.0 充电头就可以了,以前测过几个头子最低24v就可以启动,50v上下可以稳定工作,就是输出功率也就10w左右,负载太重容易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接用qc 3.0 充电头就可以了,以前测过几个头子最低24v就可以启动,50v上下可以稳定工作,就是输出功 ...

我的头子都是55v工作,其中一个带负载后可以36v工作,只要一断电,但都得55v启动,我60v的车按理够了,但我是两组电池,还有一组是48v的,而48的我的充电头肯定不得行,所以想整个全电压的,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可以安在龙头上,可以防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头子都是55v工作,其中一个带负载后可以36v工作,只要一断电,但都得55v启动,我60v的车按理够了,但 ...

普通 5v 2a的头子不行,qc头子启动电压较低,我用36v稳压电源试过几款,18wqc 头子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其中小米原装18w qc 只要20v启动,魅族的一款体积最小的5v 2.4a头子可以24v启动,翻翻的电压基本都能正常使用但是都不能达到最大功率,应付 5v 2a 的设备还是没问题的,马宝那种山寨buck电源多是不隔离电源,用料做工粗糙用起来也不安全~

刚又测试了一下,小米18w qc头子26v可以启动,上面记错了

空载

36v 带载

只用充电宝测了一下,接近满电电流较小,36v 1a出头应该没问题,50v 输出10w应该很轻松~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非隔离电源?,似乎不太安全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不是常用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 5v 2a的头子不行,qc头子启动电压较低,我用36v稳压电源试过几款,18wqc 头子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其 ...

谢谢分享,这种电源安全性高,省得更换隔离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 5v 2a的头子不行,qc头子启动电压较低,我用36v稳压电源试过几款,18wqc 头子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其 ...

小米头子这么宽范围?我有个小米5瓦的头子,也要55v才能启动,然后慢慢回电压47v就没输出了,范围属于比较窄的那类,我的摩托罗拉55v启动后,降压到40v就停了,这当中可以2安,10瓦稳定,

楼主:
我重新试了一下,摩托罗拉26v还可以工作,空载是17v,但只要输入电压再降到25v就没输出了,又要重新回到5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种电源安全性高,省得更换隔离型dcdc

这样说吧只要你车是60v的,基本可以用家用充电头代替,如果48v的车估计就有点择充电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普通 5v 2a的头子不行,qc头子启动电压较低,我用36v稳压电源试过几款,18wqc 头子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其 ...

牛B PLUS!手上正好有个18W的小米,顺手拿20V的可调接上,真的可以启动,还能给小米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B PLUS!手上正好有个18W的小米,顺手拿20V的可调接上,真的可以启动,还能给小米手机充电。 ...

我们不讨论你是不是没想过家用220v充电器可以直流还可以这么低使用哇???是不是感觉瞬间点醒梦中人,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头子这么宽范围?我有个小米5瓦的头子,也要55v才能启动,然后慢慢回电压47v就没输出了,范围属于比 ...

嗯 一般qc头子范围都比较宽~

网友:
我倒是在路边捡了一个单口的,想着应该是坏的,也没没去测只是打算留着拆件用,明天拆开拍给你参考参考,顺带混点M币早日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