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海尔一体机电脑乐趣升级CPU无法开机

楼主(2023-05-16):
海尔乐趣Q51-D205一体机

目前CPU是赛扬E3400
内存DDR3L 2G*2,上面写着1600
手头得到两个CPU,分别是E8400和E7400

E8400是刚拆机下来的,确定是好的。

查得电脑主板北桥G41,南桥ICH7
看网上都说这个G41是可以支持E8400和E7400的

但我换上之后开机只听见风扇呼呼转,关机也要长按开关才能关机。
也重置了BIOS了,也拆内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能够正常开机。

如果再换回那个E3400就又能够正常开机了

想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大帮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有没有的办法让我稳定的升下级

网友A:
那就是不支持啊联想阉割bios了可能,无解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需要升级BIOS?

网友C:
按所说的情况来说,很明显是这两个CPU没有获得支持。

网友D:
可能内存分频 设置不对,用赛扬E3400开机进BIOS检查内存设置

网友E:
bios问题,刷一个通用的bios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内存分频 设置不对,用赛扬E3400开机进BIOS检查内存设置

换了E3400就好,应该与内存无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了E3400就好,应该与内存无关。。。

e3400是200外频的,e8400是333外频的,内存分频设置不对会导致换U后内存频率过高无法启动.
不过有点疑惑的是,品牌机会提供内存分频设置的选项吗?

网友:
更新微码吧

网友:
一体机这么拉么,极大可能是bios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e3400是200外频的,e8400是333外频的,内存分频设置不对会导致换U后内存频率过高无法启动.
不过有点疑惑的 ...

不好说,内存分频,内存频率高了影响明显,这个看主板的,海E没有自己的主板

网友:
需要升级BIOS!

网友:
估计难搞,这种一体机很少有给bios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内存分频,内存频率高了影响明显,这个看主板的,海E没有自己的主板 ...

1600的内存很难分频到开不了机。。。

E3400出得比E8400还迟,这应该就是BIOS阉割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内存分频 设置不对,用赛扬E3400开机进BIOS检查内存设置

一体机,BIOS里面啥啥 都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支持啊联想阉割bios了可能,无解

看有解答说更新 BIOS之类的,但我也不会啊,这个BIOS里面啥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需要升级BIOS?

看有这样讲的,要升级BIOS,可是这个电脑的BIOS在哪里有新的也不知道啊,海尔也是个小众了,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所说的情况来说,很明显是这两个CPU没有获得支持。

那就是没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问题,刷一个通用的bios就可以解决了

没搞过BIOS的,不知道怎么搞,怕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E3400就好,应该与内存无关。。。

这个就不懂了,记得当初自己攒的电脑都是换来换去的呢,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