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谈谈USB端口与hub

楼主(2023-05-16):
最近研究了一下USB,源于酷比魔方iwork'10旗舰本接SDRplay (RSP1),带宽选择超过2M时FM声音不连续,尝试接3.0hub,第一次用3.0hub,发现2.0 3.0只是共用物理端口,分别一分四。
USBDeview v3.06 汉化翻译有些不太对,单独语言文件,方便修改
40026=不显示设备的端口/序列号(&P)
40027=不显示设备的驱动(&D)
我改为:
40026=显示不带端口/序列号的设备(&P)
40027=显示不带驱动的设备(&D)
之前一直用,老版本Win10下鼠标键盘会显示多个,这个是较新版本没问题。不能显示端口列表,以下3个能显示端口列表。
everest v4.60 设备-USB设备 版本太老,显示基本够用
aida64 v5.80 设备-USB设备 显示新硬件内容详细一点,软件较大
UsbTreeView v3.8.5 显示过于详尽,这是最新英文原版
联想笔记本E480 i5-8250U Win10可显示空端口H或S,点击某个端口,与之复用端口会有提示
联想台式机E74 G3900 Win7 64空端口不显示H或S,插上设备才显示,复用端口不提示
酷比魔方iwork'10旗舰本I15T Win10复用端口好像和实际不符,3.0口外接A601 3.0hub
A601好像有3个版本,2.0*4,2.0*3+3.0*1(青春版),3.0*4
9.9元两个包邮的,接口是蓝色,实际1.1,懒得退货了。

网友A:
ThinkPad的USB端口前几个在扩展坞,害得我的串口设备转USB不支持(因为作者只支持到前面几个USB端口)

网友B:
一看板就知道是垃圾

网友C:
everest太老了,改名aida64都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erest太老了,改名aida64都多少年了

我这里只需要看USB端口列表,小巧能用就行,话说Win10还能用,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的USB端口前几个在扩展坞,害得我的串口设备转USB不支持(因为作者只支持到前面几个USB端口) ...

我这台E480 2.0端口是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板就知道是垃圾

不是牛屎就不错了,1.1冒充3.0,第一次买,不了解,后来买了个真3.0的,我需要的是3.0转2.0,好像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牛屎就不错了,1.1冒充3.0,第一次买,不了解,后来买了个真3.0的,我需要的是3.0转2.0,好像没有。 ...

哪还需要3.0转2.0,3.0只是比2.0多5个触点,你把那5个触点屏蔽了就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还需要3.0转2.0,3.0只是比2.0多5个触点,你把那5个触点屏蔽了就是2.0

不用屏蔽,接2.0设备就是2.0,带宽不够,或是其它原因,表现为声音断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牛屎就不错了,1.1冒充3.0,第一次买,不了解,后来买了个真3.0的,我需要的是3.0转2.0,好像没有。 ...

插入2.0的插头向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入2.0的插头向下兼容。

是的,其实是共用物理接口,各走各的hub

楼主:
这台i3台式机可显示端口速度,估计较新的电脑能显示出来吧。

网友:
电视用usb2.0 也够了啊  就算蓝光盘速度也够了

网友:
主板共有10多个扩展接口,显示器还带扩展,基本上都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