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差点看成正泰的空气开关,简直惊掉下巴!(CHTE DZ47-63)

楼主(2023-05-16):
这是房东家的空开,管我房间电源的,最近老是停电,出去看空开确实在闭合状态,拉下来再合上,房间就有电了,于是让房东换了一个。
房东换下来后没有带走,留在了现场,就看看吧。

诈一看还以为是正泰的空开,再仔细看来,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撞脸的。
四周看一遍,外观还可以,除了上面灰尘比较大,螺丝也没有生锈的痕迹。不过楼道里也没有什么湿气。

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这质量应该还不错吧。开拆一探究竟。
发现铆钉特别软,用一个镊子就撬开了。

拆开后发现是经典的空开结构。

等会儿!灭弧室呢???装漏了?把另一半拆开看看。

神奇般的发现居然还有不带灭弧室的空开,这个成本很贵吗???

仔细观察两个的触点,发现一个有明显的烧蚀。来个细节图。

这边应该是接的火线吧。。。
这做工,不得不对其外壳的防火性产生质疑,打火机伺候。

不用质疑了,再烧消防队要上门了。
最后,对过流路径的材质进行查验,主要是触点部分。

经核验,接线端子部分是黄铜材质,外面应该是镀锡,静触点是纯铜材质,外面应该有镀层,已经看不太清了,动触点是黄铜材质。

至此,拆解完毕,可以进垃圾桶了。空开这种东西,还是买品牌的吧!
大家觉得这个空开咋样?

网友:
谢谢分享,我再百度下灭弧室是啥样的去

网友A:
前两天刚看到几盒人民电器的空开,看他们当废品处理了可惜,所以我也就当废品价格买回来,不知道拿来干嘛用,全部都是单开C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看到几盒人民电器的空开,看他们当废品处理了可惜,所以我也就当废品价格买回来,不知道拿 ...

小黄鱼上处理给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看到几盒人民电器的空开,看他们当废品处理了可惜,所以我也就当废品价格买回来,不知道拿 ...

可以当大电器的普通开关。老好用了。

网友:
隔离开关一般会不带灭弧,空开比较少。隔离开关不得带载拉闸,即使是运行电流也不允许。

网友:
空气开关灭弧室都没有,可见歪到家了

网友:
不是还好吗?没有差到哪了

网友:
好歹还有个过载检测线圈,短路跳闸应该没问题,有的山货连这个线圈都没有,就一个触点,还是铁做的。

网友:
触点应该是镀银的 我建议也拆了一个2010年生产的

网友:
灭弧栅应该是漏装了吧,省哪里应该不会省灭弧栅啊

网友:
我一直没搞明白那些打着XX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倒底是啥意思,是说他们的产品出了问题可以找保险公司索赔吗?可问题在于消费者并不是投保人,人家凭什么给你赔,就算是商家代理投的保,那是只赔这个东西的损失,还是说因为这玩意产生的损失都管,最关键的是,在这不保那也不保的保险公司面前,怎么去证明人家就该给你保?

网友:
傍大牌的一律判定为山寨假货,不研究如何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一门心思搞旁门左道,质量好不到哪去

网友:
还是买品牌放心

网友:
傍大牌的山货,有点忽悠人。

网友:
仿的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