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M1万用表,精度误差大怎么调整

楼主(2023-05-16):
手头里的这块众仪ZT-M1,前两天无意中发现跟睿登电源的电压有偏差,赶紧买来AD584基准源测试,果不其然差的有点多啊

有图有真相

拆开里面也没发现有能调整精度的地方,请教各位大佬们,这怎么整

网友A:
估计是短接R34位置,软件校准,你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短接R34位置,软件校准,你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

  收到,试试看

网友B:
怎么到了10v却偏低了

网友C:
现在的表都是软件内部校准,不需要可调电阻了,可以联系厂家,看能不能要到进入校准程序的方法

网友:
这个表是8000字,到了10V就换了另一个量程,所以才会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到了10v却偏低了

6楼大哥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表都是软件内部校准,不需要可调电阻了,可以联系厂家,看能不能要到进入校准程序的方法 ...

淘宝客服让寄修,不提供校准方法

网友:
众仪玩具表嘛

差点正常

网友D:
不应该,你那也太不准了。表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你那也太不准了。表怎么来的

闲鱼买的,卖家告诉我调不了

楼主:
联系厂家了,同意寄修返厂校准,这样也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