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wds

楼主(2023-05-16):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694.html
如以上这样设置,如果监控摄像头和录像的电脑连接副路由,那么摄像头和电脑的数据负担是在哪个路由器上面?

我希望主路由负担日常设备,副路由负担监控录像,这想法可行吗

启用漫游与否(就是两个路由器设置相同的id密码)对此有区别吗

网友A:
很久没用TP的路由了,不知开了WDS还能否设置网关
假如可以,把副路由的默认网关设置成主路由的IP地址,然后在副路由上ping外网,确保副路由是能连上外网的
手动设置监控的网络,网关设成副路由的IP地址

网友:
这跳来跳去的,真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TP的路由了,不知开了WDS还能否设置网关
假如可以,把副路由的默认网关设置成主路由的IP地址,然后 ...

你这段话,我昨晚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睡着了

看来路由器并不适合我
我可以第二台路由只接监控,不接互联网,监控离线运行,保护隐私
但是某人想手机看监控,这就很难顶

我可以让他去买根几十米网线,把路由器连起来,做成二级路由,太贵太麻烦,一分钱不想花,穿几间屋子,想想就去他妈烦

有没有不用网线就连接二级路由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段话,我昨晚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睡着了

看来路由器并不适合我

中继上级路由,ip段分开,但大部分路由中继实际是无线桥接,ip段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继上级路由,ip段分开,但大部分路由中继实际是无线桥接,ip段是相同的。 ...

wr742n可能没有中继模式?退货吧
https://service.tp-link.com.cn/m/search/article?level1=0&level2=0&product=0&articlePageNum=1&kw=%E6%97%A0%E7%BA%BF+%E4%B8%AD%E7%BB%A7+742

楼主:
我想到一个肯定没问题的方法,再买一台742n
路由器b通过wds与主路由器a链接,路由器c的wan口网线连接路由器b的lan口
哈哈哈哈哈三台742n太蠢了

网友:
有高手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