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C-ISP V6.91O 版,STC调试接口 | 波形绘制/串口绘图

楼主(2023-05-16):
STC-ISP V6.91O 版,STC调试接口 | 波形绘制/串口绘图
串口绘图/波形绘制 实测效果非常好,用于曲线观察来监控最好不过了。
STC-ISP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增加的波形绘制功能,1~8通道,可以监控一些控制曲线,
比如PID过程的设置值、当前值、积分、微分、控制量等等。
对于数字处理结果也可以用曲线直观显示出来。

正弦波+锯齿波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小: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大:

计算 sin(x)/x:

楼主:
程序模拟两级RC串联滤波效果,黄色为50%占空比的方波,幅度为255,缩小一半显示,
绿色为第一级滤波原样输出,红色为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后输出。
RC值较大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2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明显的充放电波形,2级滤波后近似正弦波。
昨天 17:33 上传

RC值较小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10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接近三角形,2级滤波后基本就是正弦波。

网友:
这个软件官网没有吗

网友:
STC-ISP V6.91P 版,STC调试接口 | 波形绘制/串口绘图
串口绘图/波形绘制 实测效果非常好,用于曲线观察来监控最好不过了。
STC-ISP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增加的波形绘制功能,1~8通道,可以监控一些控制曲线,
比如PID过程的设置值、当前值、积分、微分、控制量等等。
对于数字处理结果也可以用曲线直观显示出来。

正弦波+锯齿波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小: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大:

计算 sin(x)/x:

程序模拟两级RC串联滤波效果,黄色为50%占空比的方波,幅度为255,缩小一半显示,
绿色为第一级滤波原样输出,红色为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后输出。
RC值较大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2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明显的充放电波形,2级滤波后近似正弦波。

RC值较小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10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接近三角形,2级滤波后基本就是正弦波。

网友A:
这版本还没上线?

网友:
软件模拟rc滤波的算法的参考代码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版本还没上线?

目前最新的 V6.91P,网友可以下载测试哦!
新官网

老官网

网友:
STC-ISP 更新记录
Ver6.91P (2023-5-17)
  1. STC8G/8H/32G系列增加下载时使用芯片内部出厂时记录的频率功能
  2. 更新STC USB-Link1D仿真/下载器固件 (v1.10)
     (解决使用Link1D进行ISP后立即打开CDC串口会产生垃圾数据的问题)
     (修改提示音模式)
     (解决使用STC-USB Link1D工具无法重复下载的问题)
  3. 脱机下载板U8W固件更新为v1.46
     (修改提示音模式)
  4. 更新软件延时计数器的示例代码
     (对局部变量增加存储类型)
  5. CDC/串口助手的增加新的功能
     (增加串口绘图功能,最多可绘制8通道数据,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格式)
     (增加支持对UTF8/UTF16-LE/UTF16-BE编码格式的字符进行显示)
     (注意:只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汉字编码处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律为ANSI编码)
  6. 增加CAN助手功能
  7. 解决显示器设置为125%放大比例时软件显示比例会失调的问题
  8. 增加STC8H2K64TL系列, STC8H2K64TLCD系列和STC32F12K64系列
  9. 更新Keil环境的CDB文件
  10.增加STC单片机固件版本备注信息
  11.安装模拟USB驱动时自动检测驱动并在系统目录中搜索可用的驱动文件
     然后由用户选择并确认后复制选定的驱动程序到系统驱动程序目录
  12.增加在线ISP下载日志记录功能
  13.串口绘图界面中增加"清除数据/设置/帮助"按钮
  14.修正自动扫描串口无法自动选择STC-USB CDC串口的问题

网友:
附件是简单的串口绘图功能演示程序
通过串口1输出数据给串口绘图调试接口,串口1配置(P3.0, P3.1):115200,N,8,1。
下载时, 选择默认时钟 11.0592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测试流程:
1.烧录演示程序到屠龙刀核心板,使用USB转串口工具连接电脑与MCU。
2.打开STC-ISP软件,选择“STC调试接口”菜单里的“接口设置”选项,选择“将所有调试接口绑定到USB-CDC/串口助手”。
3.打开“USB-CDC/串口助手”标签页面,选择串口工具对应的串口号,设置好波特率,并打开串口。
4.打开STC-ISP软件,选择“STC调试接口”菜单里的“串口绘图”功能,通过设置菜单勾选“通道1”、“通道2”,数据格式设置“单字节”。
正常情况就可以看到通道1与通道2产生的曲线图。

附件是 STC-ISP V6.91P版 STC调试接口 【串口绘图】,
MCU端的 USB-CDC虚拟串口/就是串口上传演示程序

网友:
下面是我测试的 STC-ISP V6.91P版 的
【STC 调试接口】中的 【串口绘图】 产生的图形

楼主:
已升级到超级完善的 STC-ISP V6.91Q 版 【串口绘图】,【CAN助手】

深圳国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工具软件 (st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