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7元一个的射灯,感觉还挺好的。

楼主(2023-05-16):
实体店随便买一个都要是十多元,质量也只能那样。这次在拼多多买了2个射灯,暖白色的。

射灯后盖是金属的,感觉比塑料外壳的散热要好。

拆开两颗螺丝就能打开了。

灯芯,主板一体设计,有led灯珠专用驱动芯片。整流桥限流电阻,电容等几个原件组成。

感觉还行,就是散热硅脂少了点,自己安排上。

测试一下实际功率,宣传的7w,实际也有6.3w,还行。

网友:
用料还是挺足的,散热片挺厚实

网友A:
我之前很少使用拼多多,最近也开始从淘宝转向拼多多了。

网友:
这个灯做工不错。。。。

网友B:
看着确实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只有一颗灯珠如果烧了更换灯珠也比较方便。

网友:
不知道这种和那种八九颗灯珠但功率差不多的哪种更耐用。

网友:
灯珠应该不错的。

网友:
7块钱其实很奢侈了一般tb买也就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很少使用拼多多,最近也开始从淘宝转向拼多多了。

全场包邮也有诱惑力

网友:
看着用料挺足的,全金属后盖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很少使用拼多多,最近也开始从淘宝转向拼多多了。

拼多多主要是包邮,啥东西都包邮,同样的东西,拼多多比淘宝系便宜,特别是它的百亿补贴,真他吗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确实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就是这个店铺,感觉就是靠一两款走量的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很少使用拼多多,最近也开始从淘宝转向拼多多了。

优缺点不同。X宝少量购买运费贵。拼夕不少包邮,大批量买比X宝贵。楼主灯具没频闪能凑合用,线性方案加高压灯珠。

网友:
看着真不错,光线强度不知咋样?

网友:
这个灯看着还挺好的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射灯。

网友:
做工不错,有频闪吗

网友:
7块一只灯,不便宜啦~铝板+金属壳散热这个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