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万元级别的JBL partybolx1000蓝牙音箱

楼主(2023-05-16):
这款音响刚买那会据说超过一个W,朋友户外做活动期间帮运过程中,把话筒插口磕进去了,
硬生生把几个引脚挤断还殃及后面的贴片电容。齐刷刷连铜箔与pcb板分离。大致参数:
1个高音(压缩驱动)、2个7寸中音喇叭、1个12寸低音喇叭,最大输出功率1100瓦,
质量34公斤左右。操作面板可控制不同DJ音响效果,切换不同灯光色彩,可玩性还是不错。
话不多说,脱开看看。。。。

1,正面灯光效果。

2.背面。

3.顶部操控台。

4.底部(12寸低频大喇叭)。

5.先看看低音喇叭以及内部的样子。

6.性感的大屁股。

7.腔体以及导音孔。

8.操作面板背部。

9.打开操作面板(面板拿掉后的样子)。

10.拿掉屏蔽盖露出核心。

11.音频、话筒、电吉他输入处理电路。

12.音频输入、调节端口。

13.更换了一个尺寸不一样的话筒插口(比原配略长)。

14.音频放大部分。

15.主板。

16.损坏的话筒插口遗址。

17.电源。

18.开关电源背面。

19.数字处理放大部分。

20.主板、电源全貌。

21.蓝牙芯片。

22.背面输入面板。

23.高音喇叭屁股掠影。

本来想脱下前金属网罩看看中音喇叭和高音喇叭,由于螺丝多的出奇,加上朋友户外
有任务急用,暂时就不进一步拆解,有机会再添加图片,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坛友们‘
指教!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确实值这钱

网友:
万元品质值得拥有

网友:
内部果然比较复杂。
蓝牙模块和我一个车机的模块外形差不多。

网友:
怎么看都不觉得有1000W的输出!

网友:
东西是不错不过比一瓶满的煤气还重搬动不方便。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T4y157pc/?spm_id_from=trigger_reload&vd_source=a337c5f416b7bf0d1a0be6c40bbc6981
这是这个音响的演示视频

网友:
果然,不是没有好东西,只是钱不到位而已!

只要肯花钱,就有好的东西等着你。

网友:
看着不值万元

网友:
JBL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好,就是比较贵。

网友:
万元值得拥有

网友:
做工真的没的说

网友:
JBL也缩水,那个12寸低音以前都是铸铝盆架

网友:
JBL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好

网友:
跳广舞肯定很震撼

网友:
第一张图片,我以为是冬天的电取暖器。

网友:
这做工相当哇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