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路由怎么设置互相访问

楼主(2023-05-16):
互联网进入→路由1(192.168.10.1)从路由1的LAN口出来→路由2的WAN口(192.168.2.1)怎么使两台路由互相访问。不想从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

网友:
“怎么使两台路由互相访问。不想从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 -----这两句前后矛盾,互相访问就包括 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所以请重新组织语言,或者画一个示意图。

WAN ---> LAN :    端口映射 或 DMZ
LAN  ---> WAN:    网关
WAN<--->LAN:     网桥
LAN <---> LAN:      默认的交换机功能
LAN <-x-> LAN:      划分VLAN

当然上面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起码几个名词你得知道是什么。

网友:
2级访问1级本身就可以。
1 级访问2级,需要再1级里面设置路由表。。。如果你是京东无线路由器的话,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你是25元一个的Tp的话有。

网友A:
只能LAN+LAN,要么就交换机下面接其他设备像AP之类的

网友:
一级设置静态路由指向二级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的就是2级路由可以访问1级路由,因为我家就是这么搞的,一个主路由+一个子路由,子路由可以访问主路由的后台,但是主路由访问不了子路由后台

网友:
lan接lan,IP设置成同一网段,关闭副路由DHCP

网友:
设置静态路由指向二级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想从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
这是啥意思?
如果不看你这最后一句,按5楼的做就行

网友:
“怎么使两台路由互相访问。不想从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 -----这两句前后矛盾,互相访问就包括 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所以请重新组织语言,或者画一个示意图。

WAN ---> LAN :    端口映射 或 DMZ
LAN  ---> WAN:    网关
WAN<--->LAN:     网桥
LAN <---> LAN:      默认的交换机功能
LAN <-x-> LAN:      划分VLAN

网友:
粗暴直接LAN对LAN

网友:
什么场景需要这个设置?

网友:
关闭副路由DHCP,IP全部由主路由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LAN+LAN,要么就交换机下面接其他设备像AP之类的

不知道就别乱发表意见。不知道静态路由吧。其实大部分二级路由可以直接访问,二级宽带路由器本身就是做NAT转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想从路由1的LAN口进入路由2的LAN口.
这是啥意思?
如果不看你这最后一句,按5楼的做就行 ...

也就是不想把二给路由当纯交换机用,因为他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给的解决方案通常都是关闭二级路由的DHCP,然后一级的LAN接二线的任意LAN,二级的设备通过一级路由来分配,这样做好处是省事,坏处就是会多占用一个LAN口。
不过印象中好像OP可以改端口配置,把WAN变成LAN,或者是LAN变WAN实现双线或者单线复拨,不过好久不折腾路由了,基本上忘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不想把二给路由当纯交换机用,因为他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给的解决方案通常都是关闭二级路由的DHCP ...

现在很多路由器WAN口在交换机模式下可以做LAN口使用的

网友:
二级路由访问一级路由没问题的,
一级路由访问二级路由就像外网访问内网一个道理,在二级路由配置路由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路由器WAN口在交换机模式下可以做LAN口使用的

这个不太清楚,至少三四年没买新路由了,当年高价买的翻车迅,现在手上还有近十台

网友:
1、静态路由
2、操作系统防火墙例外
3、设置DMZ
4、在hosts文件里设置IP和域名映射
各路由器的LAN都是静态IP设置会比较容易

网友:
看评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