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不开机的17吋CRT组装机

楼主(2023-05-16):
   一台17吋CRT组装机,通电后指示灯亮,但是不能开机,按右侧CH+、CH-按键,指示灯闪烁几下后没有反应。
   该机使用了一块超级芯片,型号是R2J10190HA,比较少见。
   测量各路供电正常,按键也没有问题,一时竟无处着手!

   回忆了一下,好像多年前修理过这个故障,当时花了不少时间才修好,依稀记得是存储器的问题。
   拆下下图中的N202:

   就是这货,FM24C08A:

   还好,尽管存储器很少出问题,我还是有备件。
   更换后,一开机电视机就自动搜台。不过自然一直是雪花点,不会出现信号的:

   接上户户通机顶盒,按“AV/TV”键,图像出来了:

   不过场幅过大,看不到台标。

   用万能遥控器,调好代码,按“菜单”+6483,进入工厂模式,将“V.SIZE”调到14后场幅正常了。

网友:
消灭0回复   感谢分享  家里还有个29寸大屁股 图像闪烁的厉害(不是抖动)  有空也学着整整看

网友:
楼主厉害,修CRT的都是大神。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台可搜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是刷了固件?这个固件不好找吧?

网友:
修好了有啥用

网友:
空白存储芯片没有数据换上就行吗?

网友:
高手,高手,啥都会

网友:
勾起了crt时代的回忆

网友:
会修CRT的都是老手。

网友:
曾经用万能板改过多台CRT电视机,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
这么厚的灰尘还能工作

网友:
FM24C08貌似是铁电存储器吧,按理讲不那么容易坏,建议检查一下存储器周边电路,感觉是元件性能退化,带病运行才烧的存储芯片

网友:
好久没见到这货了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CRT,还是17寸的,还是彩电,还能出影。

网友:
想不到这台显像管电视还附带了“工程模式”这么高级的功能!

网友:
现在还有人在用显像管电视机?

网友:
同样好奇,新的存储器用不用写数据?

网友:
楼主,CRT已经难得见到了,会修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