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买的TP4056充电模块,输入串了电阻,减轻了IC的负担

楼主(2023-05-17):
之前发了一种设计缺陷的4056充电板,看看这个电路板,输入串了电阻,减轻了IC的负担

网友A:
确实,那个要割断飞个线,否则就是直连。

网友A:
不过最大也就支持1A电流,对芯片影响大么

网友:
4056真是为锂电普及做了贡献

网友B:
这是不带电池保护的一款,现在的款式取消了输出端的电容

网友C:
40系列的都用的多吧,有的4054,外围少简单易用。

网友D:
用得最多的是 4054/4055 系列.
十多年前的MP3 都有.

网友E:
4056散热主要靠底面焊盘导热

网友F:
我刚画了一个TC4056A的板子。还没发过来。想用来给玩具的小容量电池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那个要割断飞个线,否则就是直连。

他们说线有内阻,不要这个电阻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最大也就支持1A电流,对芯片影响大么

芯片发热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带电池保护的一款,现在的款式取消了输出端的电容

好像没毛病,毕竟4056输出直接接电池,电池不是相当于一个超大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系列的都用的多吧,有的4054,外围少简单易用。

4054是小电流,还有57也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得最多的是 4054/4055 系列.
十多年前的MP3 都有.

嗯,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6散热主要靠底面焊盘导热

减小发热也很重要,另外就是这些板子铺铜面积小,而且还没有开窗,过孔也少,这种情况加一个电阻会大大减少IC发热,还不影响输出电流,很多厂家用的山寨4056,芯片小,发热大,输入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画了一个TC4056A的板子。还没发过来。想用来给玩具的小容量电池充电用。 ...

我也画了很多,都是大面积铺铜,还开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画了很多,都是大面积铺铜,还开窗,

我打算用800ma的充电电流。也按原理图串联了热耗散电阻。应该不会特别烫吧。我还是外行,不太懂。

网友:
使用稳定可靠就行

网友:
廉价好用。确实流行的厉害,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