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QDYZ电动式牵引器

楼主(2023-05-17):
别人洗衣机上换下来的,说请人换100大洋,我拿拆看内脏是啥样。

应是铜片触点引起的故障,   “牛B“表测线圈有阻值。
拆完后报纸包着扔垃圾桶,上图片了。

网友:
结构还挺复杂,触点怎么这么黑

网友:
里面那个是可以正、反转的异步电机,抹一下油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
洗衣机脱水时用的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个减速齿轮箱加电机?

网友:
这个设计不耐锈蚀呀!

网友:
2009年的环球时报,好久不见

网友:
类似于机械延时继电器。

网友:
不耐锈蚀呀

网友:
这个工作环境有点恶劣啊

网友:
我拆过三洋洗衣机的,结构还比较复杂,没修好直接换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结构,锈蚀严重阿。

网友:
看着像是洗衣机的排水电机啊

网友:
进水了吧,锈迹斑斑,触点也烧黑了,找人换就是人工贵

网友:
这福禄克万用表牛X啊。

网友:
都是塑料齿轮,容易坏;我还是喜欢金属齿轮的结构。

网友:
修过几个,就是减速电机带位置开关

网友:
头回见拆解,人工比较贵

网友:
都锈了,会不会是洗衣机漏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