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条手机type c充电线和OTG线对比,看接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05-17):
昨天拆了条OTG线,发现cc还有学问,查找资料发现:普通的TYPE C充电线CC管脚通过56K电阻上拉到VBUS,而OTG线一般这是通过5.1K欧下拉接地。实际拆开看一看

线大小对比差不多,都是4根,数据线多了屏蔽层

TYPE C 数据线cc有2个电阻,实测2个都是55.5K,OTG只有一个,实测5.2k

数据线标6A,能达到吗?

网友:
这根线不错啊,看供电线很粗

网友A:
普通的TYPE C充电线CC管脚通过56K电阻上拉到VBUS
56K电阻说明是默认5V供电。0.9A
而OTG线一般这是通过5.1K欧下拉接地
5.1K说明是接的母头female

这条渣渣线没有6A电流的私有识别电阻,肯定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给大家现场普及了一下,感谢。

网友:
能否通过6A电流要实测才知道,手机实际充电过程中电流太大对锂电池并不好,并且充电线也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TYPE C充电线CC管脚通过56K电阻上拉到VBUS
56K电阻说明是默认5V供电。0.9A
而OTG线一般这是通过5.1K ...

象华为就是A4和CC脚(A5)之间接一个55千欧姆左右的电阻即可,默认就是慢充

网友:
看3楼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TYPE C充电线CC管脚通过56K电阻上拉到VBUS
56K电阻说明是默认5V供电。0.9A
而OTG线一般这是通过5.1K ...

路过,学习了

网友:
看样子撑死才3A的电流,6A肯定是瞎标

网友B:
现在快充规格也太多了。

网友:
type c用着方 便,数据线的头子拆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快充规格也太多了。

每一家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统一了,不然光充电器每个品牌手机都得备一个

网友:
没特意去拆看,谢谢分享

网友:
主要是短,损耗少。。。

网友:
线看着挺粗的,过6A应该没问题,再说又不是一直6A,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一家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统一了,不然光充电器每个品牌手机都得备一个 ...

这样才能促进消费

网友:
TYPE-C还是少,特别是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