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怎么提高老旧电脑网卡的带宽

楼主(2023-05-17):
家里的宽带升级到了1000M,经安装师傅测试,送入电脑端口的带宽为990M左右。但用电脑上的360测速软件测试,带宽只有300M。我用的是几年前的笔记本电脑,网卡肯定不是千兆网卡。请问:1)如果装一个USB有线外置千兆网卡(转接器),情况会有改善吗?2)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给你笔记本换网卡试试或者加接USB3.0的网卡就好了1000M带宽下载最高是125M,搞个867Mbps的无线网卡或USB3.0的即可

网友A:
1,百兆网卡最多100M的速度,不可能测出300M的速度,能测出300M一定是千兆网卡
2,360测速本身准不准不好说,你到对方测速服务器的速度并不取决你宽带速度,而是你到对方服务器之间最慢的一个设备的速度
3,老笔记本的USB接口一般都是2.0接口,理论速度480Mb,实际大概300Mb,无法承载千兆网卡,如果要接USB千兆网卡必须是3.0以上接口
4,测试宽带速度可以多参考几个网站的结果,如果测试笔记本网卡的速度,建议在内网测试

网友:
只是用来浏览网页,没有毛用

网友:
折腾啥啊,别去折腾了。你就是折腾成千兆了,300兆和千兆普通应用场景真没多少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下载了,上传就别想了,速度基本都锁死了,我这里上传最快5兆。百度网盘想下的爽就需要超级会员,我的千兆真能跑满速,下载能90~100兆浮动。或者你有别的想法,自己搞个存储服务啥的,不然跑千兆的速率机会真不多。

网友:
能达到延迟低,不卡顿就满足要求了,不要刻意追求跑满带宽,就像开车一样,很难有跑到极速的条件

网友:
几年前的电脑也是标准的千兆网卡,哪怕是10年前的也是千兆,能到990M已经不错了,一般光猫接口也是1000M的,这个不光只看电脑还得看光猫路由器,1000M宽带运营商肯定是给的万兆光猫了,那么中间有没有接路由器。电脑加装pcie的万兆网卡试下,某宝便宜。

网友:
300兆和千兆普通应用场景真没多少区别。我也是今年升级的,使用起来没感到又多大区别。

网友:
机器性能如何,

网友:
网速超过100M只要不是游戏和下载用,一般浏览网页就足够了

网友:
你的网速已经打败全国百分之99的用户

网友:
笔记本啊,这没办法了,看看无线网卡能不能换更好的,除非你笔记本有USB3.0,不然你换再好的USB网卡只能跑USB2.0,极限就是100Mbps,只有换USB3.0才能跑满速度

网友:
其实意义不大,没不要折腾

网友:
电信20M+公网IP,一年360的路过

网友:
我也是千兆,电脑上还是100兆的网卡

网友:
笔记本没有下载的要求,100兆的速度已经够你用的了!下载给你万兆也没有啥用呀,不可能天天下载吧,顶多上上网,下个棋.再退一步讲,上网,10M的速度已经够了

网友:
不玩游戏 不看高清  将就用吧。。。   看看网页上上威信  不需要千兆

网友:
笔记本把无线网卡拆了,换成ax210注意接口一般是minipcie的

网友:
电信20M+公网IP,一年360,不是都免费升到100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百兆网卡最多100M的速度,不可能测出300M的速度,能测出300M一定是千兆网卡
2,360测速本身准不准不好说 ...

百兆网卡最多100M的速度,不可能测出300M的速度,能测出300M一定是千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