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同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3-05-17):
正向反向是不同的颜色,第一次见

网友:
不奇怪,还有三色的呢。

网友A:
说明内部集成了二个不同的PN结,如串接于几瓦的小功率电器供电线路中,会出现第三种颜色

网友:
早就见到过,双向发光的,相当于两个LED反向并联。

网友:
在一个管芯上封装两种材质,用于翻转电路的指示。

网友B:
会不会通交流电就是三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通交流电就是三色的了

这个真有可能呢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真不错

网友:
三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某些惠普电脑主机上面的指示灯就是这样的。

网友:
也许早就出现,我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内部集成了二个不同的PN结,如串接于几瓦的小功率电器供电线路中,会出现第三种颜色 ...

用H桥驱动,调整占空比,可以从一种颜色到另一种颜色平滑的调节

网友:
无极性发光二极管,应该就是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通交流电就是三色的了

调整正反周期的占空比还能做到无极调色呢

网友:
这个确实以前就有,现在做的发光二极管也很好了,外观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通电后,会轮流发出各种颜色,就像跑马彩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有可能呢

我猜是黄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桥驱动,调整占空比,可以从一种颜色到另一种颜色平滑的调节

这种玩法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整正反周期的占空比还能做到无极调色呢

手机可以调色的呼吸灯就是这种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