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typec数据线

楼主(2023-05-17):
新三年旧三年…马上就四年了…这个皮怎么老是破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用的,屏蔽层早碎成渣渣了,内部的电线芯也疲劳断得差不多了,容易破皮短路

网友B:
也算是一种创意吧,不错

网友C:
差不多了,可以换了

网友D:
是苹果的原装线吗?就苹果的线容易破,其他手机配的线都还好。

网友:
充电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就不会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苹果的原装线吗?就苹果的线容易破,其他手机配的线都还好。

typec的苹果,应该不会这么旧吧

网友:
我是直接四倍收缩的热缩管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苹果的原装线吗?就苹果的线容易破,其他手机配的线都还好。

明显是TYPEC的啊

网友:
这样修确实美观多了,就怕内部线路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苹果的原装线吗?就苹果的线容易破,其他手机配的线都还好。

确实如此

网友:
买一根吧,这种用起来也不安全

网友:
自降解塑料外皮。
屏蔽层的镀锡铜网都生锈了,线路电阻增大了。插头附近的线可能也拉扯断了一些。
换新吧

网友:
对,
也算是一种创意吧,不错

网友:
苹果现在新的线是typec转light的,手机和pad送的线都是c-l的。图片显示的是c的那头,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ypec的苹果,应该不会这么旧吧

c-l的c头,不到一年线就旧的不像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用的,屏蔽层早碎成渣渣了,内部的电线芯也疲劳断得差不多了,容易破皮短路 ...

还好吧之前修的时候是第一个断口现在又多了一个断口只能重新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是一种创意吧,不错

没啥创意可言…就是不想买高价线又觉得便宜线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了,可以换了

还有根备用的…我看看数据线和手机能不能一起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苹果的原装线吗?就苹果的线容易破,其他手机配的线都还好。

你都不看标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