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翼摄像头远程看家的问题,不能通过电信数据上网看摄像头

楼主(2023-05-17):
家中装了一个天翼看家摄像头,手机通过家中wifi可以上网看摄像头; 在办公室(几公里以外)用手机通过办公室wifi也能上网控制摄头,却不能通过电信数据上网看摄像头,请大大们说说这是哪儿没设置对?------用的APP是最信小翼管家

网友:
app没给数据数据上网权限?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先查看一下软件的权限再说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二楼说的原因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回复

楼主:
确实是软件权限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