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指教!大佬们关于大头2258G的值錫网要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5-17):
求指教!大佬们关于大头2258G的值錫网要用什么型号的?比如间距多大?规格多大?主控被我手贱,拆了,现在搞不上去

网友:
2258G有专用的钢网

网友A:
凄惨红的板子吗???

网友:
专用网贼贵,个人用这种万用网。

wechat_upload168429527064644e6683057

网友:
我没专用钢网,买的0.35锡球,手动植球,10来块的加热板化锡,非常完美。sf2281也是这样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凄惨红的板子吗???

SP580和SU800的板子,SP580配的是解锁的Intel定制58g,不能上缓存,只有SU800带缓存

网友:
真正锻炼你的机遇来了

网友:
这个用通用的就行了吧?

网友B:
鱼上有一家可以定制 30一片不算贵,90×90尺寸的钢片,方孔可刮锡膏撒球
想知道id可以私信我
不在论坛打广告了

网友:
万能网多好啊  就一个主控  又不批量

网友C:
我用的是2262EN的钢网

网友D:
直接用锡球一颗一颗点上去总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锡球一颗一颗点上去总能成功的

要是一颗一颗值,会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2262EN的钢网

谢谢!已买阿毛易修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上有一家可以定制 30一片不算贵,90×90尺寸的钢片,方孔可刮锡膏撒球
想知道id可以私信我
不在论坛打广 ...

谢谢!已买阿毛易修网

网友:
多买几个备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