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之保养松下SL-CT570 CD随身听

楼主(2023-05-17):
刷抖音 讨论到CD机的音质 提到这个型号 隐约怀疑自己也有一台 翻出放盘通电读盘出声一气呵成 但耳机里没有声音 诸以为电位器严重氧化 拆呗

图片随性来 大家随便看 离电位器很近 那它就是二房放大吧 资料真的很那查到

谁认识?

T标 松下亲儿子 应该是块中央处理器

光头组件 话说比索尼耐用的多 它的寿命差不多能送走三四台索尼的

该正脸了 屏幕有点老化发黑 通病

我难得的几张正版盘

按中间的就可以弹出光盘 比索尼的人性化 但功能越多故障越多 时间久了卡盘会松 也就是主轴托盘带不动光盘转 也是通病几乎都会松

锁定键

继续上芯片 OKI的 我怀疑它是干缓存的

又是松下自家的 孙子辈儿的 别问干嘛用的

依然松下自产 怀疑是干光头组件驱动用的 因为有个M标 只是怀疑

你猜

光头正脸 蓝汪汪的 以前试着擦掉过这个镀膜 立马不读盘了

松下的小心机很多 比如这个光头的排线

上盖屏幕的排线 用的是碳膜工艺 换索尼做 一准会断

猪脚来了 碳膜电位器 一滴75%的酒精

显示

耳机兼线控接口

播放功能选择开关

白的光纤输出 黑的线路输出 挺好 不像索尼后期的机器 他妈妈的把耳机 光纤 线路都放在一个接口里 听耳机时不能光纤 线路 光纤时不能监听 线路时不能这不能那

DC电源接口通用的4.5V 索尼松下等的电源都能通用 还有外接电池盒的触电 这货机身比较薄 用的是7号电池 外挂电池盒是5号的 咋设计的 四节电池能断续听一礼拜

保养完成 插上换线的IE800 嗯 不好听 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尿不到一个壶里 早知道还是原道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曾经有一个
在当年也是好机器
现在跟不上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曾经有一个
在当年也是好机器
现在跟不上时代了

是的 别说体积和音乐介质了 就算是音声也跟不上了时代 现在动不动就参数一大堆 一首歌容量几百兆 高清的声音听着我耳朵累 但话说回来 经典东西还是经典 磁带的模拟声最适合人耳 CD紧随其后

网友:
曾经的精品,现在的收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别说体积和音乐介质了 就算是音声也跟不上了时代 现在动不动就参数一大堆 一首歌容量几百兆 高清的 ...

磁带机,我最爱爱华..............别跟我说SONY、松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别说体积和音乐介质了 就算是音声也跟不上了时代 现在动不动就参数一大堆 一首歌容量几百兆 高清的 ...

这些东西跟吸烟一样,都是第一口,过了那个劲头就很平常了。我第一次听立体声随身听的时候,也是惊艳的不得了,后来听着都差不多了,还是喜欢磁带,CD这些专辑,不像现在,网上歌是不少,没多少爱听的

网友D:
CD随身听看着做工不 错,保养完成又得收藏起来了

网友:
当年的好机子

网友:
松下是走中庸的线路,不好不坏就那样。
SONY是搞怪的多,黑科技不少,整好了是经典,整烂了,
只能怪自己倒霉。

网友:
似乎是不带避震的

网友:
cd随身听我只听过建伍的感觉音质很一般。

网友:
入耳式伤耳,脑袋都能听懵,还是平头塞舒服或者大耳

网友:
个人来说,不太喜欢松下中后期的机子,集成度太高了,恨不得连耳放都集成了。

目前手里只有一台CT590,看中的是轻薄,原厂封条都在,导致舍不得拆,因为这机耳机孔有通病,拆开去掉个电阻就可以了。

反观索尼,中期的机子还是独立DAC,调音也比较喜欢,就是逆天设计容易断上盖排线。

正准备找高手帮我画着机子的FPC电路去打样呢。有没有高手接单?

网友:
使用随身听的人越来越少了,能够看到这款随身听非常不容易

网友:
当年有钱人的玩具

网友:
激光头的寿命确定很麻烦,电子产品现在都是无机械结构的了

网友:
当年这家伙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我最爱爱华..............别跟我说SONY、松下

我现在经常听的两台机器 虽然不高级 但声音一点不弱 一台三段均衡温文尔雅 一台低频迅猛听着解恨 不过索尼也有好声机 中期DBB的也是可圈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跟吸烟一样,都是第一口,过了那个劲头就很平常了。我第一次听立体声随身听的时候,也是惊艳的不 ...

曾经的那个年代 听说那个歌星出了张新专辑 总想跃跃欲试 一盘磁带能连续盘好多天 现在的歌曲都是快餐化了 品不出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随身听看着做工不 错,保养完成又得收藏起来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这些货确实也就看的比听的多 只能随波逐流听数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