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充电宝换电池

楼主(2023-05-17):
放点太快,电池不行了拆开其中二个是不接电,里面是沙子,全部换成能用的18650,只有一个芯片MP3411,外围零件很少,从放电1a,转换效率90%。

网友:
山寨货,估计也有3-4岁了,本身杂牌电芯的自然寿命也快到了

网友:
看起来是很多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扔吧,就算是电池也不知道能有多少的容量。

网友:
应该是卖oppo的商家自己打的logo

网友:
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外壳,多装几节电池,增加容量

网友:
这种板子不太值得换电池,可以利用壳子,换板子和电池。

网友:
可惜好电池了吧

网友:
板子也不咋样啊,凑合着也能用哈哈

网友:
现在还有沙子充电宝吗,这是很久前的吧

网友:
二极管整流升压,早期三合一单芯片方案,不值得换电池。如果能买到双向同步整流驱动板,可以换,去掉自带三合一芯片,保留外壳接口。

网友:
山寨货没必要折腾,1A充电速度有什么意义?2A的话还可以考虑修一下

网友:
把电池拆开,可能只有2颗电池是真的。

网友:
这是山上的二氧化硅充电宝

网友:
居然还能发现同款

网友:
扔了没必要折腾这类假货

网友:
山寨 我有两个 营业厅集赞活动搞的 反正不花钱

网友:
我想到我家的电子垃圾箱有几个无标18650,测没电压,限流接电,也激活不了,测电阻也没有。。。。。估计就是沙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