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发一个红米的充电器

楼主(2023-05-17):
这个充电器也是没有输出,看着结构挺简单,没几个元器件,整流桥,二极管测着都正常,就看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没看到mos管。

楼主:
捣鼓了下usb口的问题

网友:
mos管应该集成到芯片里了

网友:
测一下这个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像山寨的

网友:
山上来的吧?

网友:
很多都是内置MOS的电源管理IC

网友:
修好了吗?5V 2A也叫快充就过分了。

网友:
感觉不像是正品啊

网友:
是山上的应该,正品输出端滤波电容不是这种的

网友:
应该不是正品的

网友:
外壳的丝印就是山货的感觉

网友:
山寨充电器

网友:
这是红米低端手机充电器几百元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山里山气的

网友:
感觉有点差

网友:
看外壳的丝印很粗糙,应该是山上的。

网友:
最简单的电路!

网友:
从充电器内脏看来,确实比较山,一点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