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高人工地上捡了2个对讲机怎么才能用上

楼主(2023-05-17):
拆报废塔驾驶室拆空调捡的,充满电是好的,问题来了这两个怎么才能对讲呢

网友:
开机调好对应频道,喊两声

网友:
频率相同就能对上,否则要写频率

网友:
10块钱买根写频线,两部机写相同的频道
建议写 409.750mhz 频段, 无需考操作证。

网友A:
小黄鱼2个定价1万出了,刚好可以体验一下现在的黄鱼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2个定价1万出了,刚好可以体验一下现在的黄鱼税

黄鱼税 方便说说吗

网友:
常规机能对讲的条件是二个:1、必须同一频率。2、必须是相同的哑音,所谓哑音就是开机后机器自动发出的对码,以区别队组,它是无声和自动的。

网友:
估计当年就是因为用不了,所以人家才扔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鱼税 方便说说吗

看新闻,要收手续费了,海鲜市场

网友:
买个写频线,10块钱,再问商家要写频软件把同一个信道写上一样的频率和压音就能对讲了。

网友:
嘿,刚好两个型号我都有软件

网友:
写频到一样就行,宝峰的随便写,TYT的没用过

网友:
塔吊上工作时需要对讲机的

网友:
两种解决方案:
1、再捡一台同品牌的对讲机即可;
2、查一下两台对讲机的所有预设频道的频率表,有相同的,两台都设置到指定频道即可;不相同了,拿到维修点让师傅帮助刷个,或者捡条写频线,写一下频率。

网友:
既然是工地上使用的,电量是满的,应该说是同频的,可以打开开关,试试通话

网友:
两个手台调到同一频率上就能对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鱼税 方便说说吗

高启强说了——告诉老马,我想吃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鱼税 方便说说吗

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达标后收税,好像是100件和1w元,超了收1%还是怎么来着,一般人影响不大,二十三十的东西,成好几年的卖不出去

网友:
还得配电池,不值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