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发一些老物件,有人记得吗?

楼主(2023-05-17):
这些物件有点儿年头了

网友:
确实是老物件,不过,有些现在还在用,比如: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金封三极管,二极管,可控硅,电子管,继电器,像三极管封装的集成电路。。。。。。

网友:
估计楼主60-70岁了

网友:
70/80年代的元件,全是铜件。   90年代开始的金封三极管开始用铁,纯铁,啥都是铁,引脚都是铁。

楼主:
这两个继电器是密封镀银的,使用中外壳接地。

网友A:
都是好的不?好多金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的不?好多金封

除了继电器都是全新的旧货。

网友B:
那种多脚的干簧继电器和灯泡模样的晶振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最后发的那个密封继电器我还有不少个,5V可以驱动,刚刚上班时从温度仪表上拆的

网友:
这些只在父辈那里见过!

网友:
能发这些图的,都是老司机了,第一图。1是锗管里边我见过的最大功率的大管子了,不是3AD18就是56。以18的可能性最大。横向第二个我都没见过。第三个好像在晶体管收音机之类的老书里边见到过这种封装的,实物几乎没见到过。
第二行1,很厚实的紫铜底盘壳体,可能是3AD30/53之类的30W的锗管,同体积硅就是50W了,不排除东洋管子也有这种厚紫铜底的管子。这个以前有一盒3AD30-53混装x10,现在散装的SI,GE有一奶粉桶
第二行2我还有俩,感觉漏电大,好像是3DA18吧?高频发射管。第二行3,个头小一圈的不是DD01就是3AD6,这俩比较常见,当然,人家标什么型号,咱们管不着。这个常用来做伴音功放输出管。或者收音机的小电源调整管。
第二行第四个,常见的螺栓型可控硅,比如3CT3吧。单相可控硅。手里有几个。
第三行1,这个大帽管子,3AX63的可能性大,因为手里也有。
第三行2普通的专用整流管,如2CZ1a等,电流不大,1-3A吧
第三行3,老铁壳运放,什么F007啊(8脚的),5G928(12脚的)当然,8脚的还可能是著名的5G1555(国产的NE555最有名的一款代用品)
第三行4,5不管铁壳铜壳,不管si、ge。如果是黑色漆皮的,可能是3DG130(旧型号12)白漆皮的2G711,无漆皮的可能是3DA87(当然也有黑漆的)如果是GE管可能是一种3AX53(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后的那两款地雷管,见过封装图,但是没见过实物,但是下面那种带螺纹的小一号的那种很可能是3DA14,我手里还有俩从矿坛买的。
第一张图看完,看第二张
大部分是继电器,轴向出腿的多数是内置一个到多个干簧管的干簧管继电器,单面出腿的方的那个左下角的是军机的继电器,手里也有几个了,右上角那个跟电子管一样的是低频的晶振,一般都在几百K范围

网友:
能发这些图的,都是老司机了,第一图。1是锗管里边我见过的最大功率的大管子了,不是3AD18就是56。以18的可能性最大。横向第二个我都没见过。第三个好像在晶体管收音机之类的老书里边见到过这种封装的,实物几乎没见到过。
第二行1,很厚实的紫铜底盘壳体,可能是3AD30/53之类的30W的锗管,同体积硅就是50W了,不排除东洋管子也有这种厚紫铜底的管子。这个以前有一盒3AD30-53混装x10,现在散装的SI,GE有一奶粉桶
第二行2我还有俩,感觉漏电大,好像是3DA18吧?高频发射管。第二行3,个头小一圈的不是DD01就是3AD6,这俩比较常见,当然,人家标什么型号,咱们管不着。这个常用来做伴音功放输出管。或者收音机的小电源调整管。
第二行第四个,常见的螺栓型可控硅,比如3CT3吧。单相可控硅。手里有几个。
第三行1,这个大帽管子,3AX63的可能性大,因为手里也有。
第三行2普通的专用整流管,如2CZ1a等,电流不大,1-3A吧
第三行3,老铁壳运放,什么F007啊(8脚的),5G928(12脚的)当然,8脚的还可能是著名的5G1555(国产的NE555最有名的一款代用品)
第三行4,5不管铁壳铜壳,不管si、ge。如果是黑色漆皮的,可能是3DG130(旧型号12)白漆皮的2G711,无漆皮的可能是3DA87(当然也有黑漆的)如果是GE管可能是一种3AX53(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后的那两款面包管,见过封装图,但是没见过实物,但是下面那种带螺纹的小一号的那种很可能是3DA14,我手里还有俩从矿坛买的。
第一张图看完,看第二张
大部分是继电器,轴向出腿的多数是内置一个到多个干簧管的干簧管继电器,单面出腿的方的那个左下角的是军机的继电器,手里也有几个了,右上角那个跟电子管一样的是低频的晶振,一般都在几百K范围

网友:
嗐,前两天刚给老送修那上海德凯的303电源,烧坏了一个2DW231。用0.25W的普通管代替的

网友:
都当垃圾扔了,年代久远又点地方

网友:
不仅记得家里还有

网友:
这些东东,当年买一个的钱,相当于现在买一台整机。

网友:
年代的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多脚的干簧继电器和灯泡模样的晶振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干簧继电器四组动静接点的,晶振大概是工艺的问题致体积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这些图的,都是老司机了,第一图。1是锗管里边我见过的最大功率的大管子了,不是3AD18就是56。以18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