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阳台超迷你太阳能发电,可以冲下充电宝够用

楼主(2023-05-17):
阳台超迷你太阳能发电,可以冲下充电宝够用,电池是用的18节拆机辣鸡18650并联

太阳能板之前是20v的,从中间切开了,并联起来,成10v,短路电流超过1a,

网友:
慢充够了吧

网友:
没毛病哈哈,小型储能

楼主:
白天晒太阳,把电给存起来,然后冲给充电宝

网友:
有没有加MMPT?

网友:
晒一天能不能充满?

网友:
你可以实现手机充电自由了

网友:
确实方便了自己哈,不过现在 停电少了,折腾一下也不错

网友:
有六七瓦了,能充手机了

楼主:
没有,就这个盒子里有一个12v转5v2A的降压芯片,我查了下,咯个芯片最高可以到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就这个盒子里有一个12v转5v2A的降压芯片,我查了下,咯个芯片最高可以到30v ...

我也是这样玩,4块单车板,两并两串,加了MMPT,输出5V,太阳好的时候负载电流可以去到1.5A,充个充电宝之类的,一天可以充满

网友:
每天节约几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天有个几十瓦时的电量,可以了。

网友:
供给光猫和无线路由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加块电瓶晚上可以点灯

网友:
给小夜灯,走廊灯之类的供电,应该够用了

网友:
确实不错。有一个闲置的12v铅酸电瓶,准备搞一个小太阳能板给路由器供电

网友:
没看到太阳能板固定,不要被风吹走了。

网友:
楼主作的确实不错

网友:
太阳能板还能切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