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使用RDA5807超迷你收音机 晒图

楼主(2023-05-17):
历经好几个月,断断续续弄,PCB样式改了好几版,终于做出了个能见人的样子了。

电路板60x30mm,成品72x30mm,厚度18mm

RDA5807芯片就不用都说了吧,其它详细介绍请见我的第一个帖子:
RadioOne 微型数字收音机(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8967&extra=

目前有点遗憾的是用亚克力做外壳体积太厚了,后续用钣金和3D打印做吧,厚度应该能控制在16mm左右

下面晒图(焊接手工差,见笑了):

附上了制作资料

网友A:
楼主做的真好,如果再安上一个手机上的外放喇叭,就完美了;插上耳机,不用外放;拔下耳机,用外放收听。

网友:
不错啊,,喜欢这个样子

网友:
漂亮,确实可以再加个小喇叭。

网友B:
漂亮。只是玩家才喜欢,没几个人听收音机了。

网友:
楼主做的真漂亮,建议加个手机上的那种小喇叭,体积小,音质好。还有矿坛打不开了,希望你把详细制作过程发表到数码之家来,也分享一下制作文件。

网友:
这个看起来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挺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只是玩家才喜欢,没几个人听收音机了。

是的,我做这个也只是自己喜欢收音机和电子,所以按自己的理想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真好,如果再安上一个手机上的外放喇叭,就完美了;插上耳机,不用外放;拔下耳机,用外放收听。 ...

有时间时我再做一个扩展底座,带喇叭什么的

网友C:
做的真漂亮,可以考虑加上蓝牙。

网友:
RDA模块比Si4702模块价格便宜一半左右,两种都买了,只做了STC单片机+Si4702+PAM8403,感觉还不错。

RD5807和Si4702这两个FM芯片,在灵敏度、选择性、音质等方面哪个更好一些呢?有对比过的朋友码?

网友:
怎么两个耳机孔?

网友:
小巧玲珑的收音机,做的很漂亮。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很漂亮好高级

网友:
lz好6  应该出套件  能不能搞个末日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真好,如果再安上一个手机上的外放喇叭,就完美了;插上耳机,不用外放;拔下耳机,用外放收听。 ...

主要是考虑小喇叭音质不好,所以没考虑,反而是有考虑做一个扩展底座或者扩展盒,可以将这个放进去,音质为优先考虑,当然,体积大了,可以扩充很多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漂亮,可以考虑加上蓝牙。

耳机线兼做调频天线的,
那蓝牙是拿来发射广播还是接收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