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手机数据线怎么转换为OTG线

楼主(2023-05-17):
我有一个Android的专用手机,不是咱们普通打电话的用的。这个手机原配代了一根数据线,可以插电脑的usb口上拷贝文件用。
有的时候不方便代电脑,需要把文件拷贝到U盘里,我就想起来需要一根OTG线,但是,很遗憾原厂没有。
我就想请教各路高手,怎么能搭建一个简单的转换电路,把这跟原装的usb线转换为一个usb母头的OTG口。目前原装的数据线一端是可以固定在机身上的专用16pin接口,另一头是一个usb的公头。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这个我买了,插上之后手机接上U盘没有反应。。。。

网友A:
某宝上有卖的OTG线,一端连接手机,mini USB或TYPE-C;一端是母口可以插U盘,当然这个口还可以插鼠标或者键盘,功能挺多。你那种16脚的,估计不好买到配套的。

网友B:
专用16pin接口
查定义,再做线。
专用接口有专用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卖的OTG线,一端连接手机,mini USB或TYPE-C;一端是母口可以插U盘,当然这个口还可以插鼠标或者键 ...

手机端不是标准的mini USB或TYPE-C,如果是标准接口我也就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16pin接口
查定义,再做线。
专用接口有专用连接线。

手机原厂没有技术支持,也买不到16pin的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这个我买了,插上之后手机接上U盘没有反应。。。。

估计手机不支持OTG ,如果支持,找一下16P 的定义,CC1,,CC2 接一个5.1K下拉电阻到地就OK,,这个电阻最好是接在数据线端,这样这条数据线就变为OTG专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手机不支持OTG ,如果支持,找一下16P 的定义,CC1,,CC2 接一个5.1K下拉电阻到地就OK,,这个电阻最 ...

这个机器应该是支持OTG我建别的用户这样用过。
usb这边应该是4跟线,电源+ 电源- D+  D-  我应该在那两条线直接接5.1k的电阻呢?

网友D:
你的手机是microUSB的吗?microUSB有5针,其中一针对地就成OT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手机是microUSB的吗?microUSB有5针,其中一针对地就成OTG了。

手机端不是标准的mini USB或TYPE-C,如果是标准接口,我直接买一根就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手机是microUSB的吗?microUSB有5针,其中一针对地就成OTG了。

人家都说了是16P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都说了是16P了

没仔细看,16P这就难搞了,楼主好歹上图看看啊

网友:
上图啊 看看啥样子的接口。

网友:
直接买一根OTG的线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仔细看,16P这就难搞了,楼主好歹上图看看啊

估计手机就没有U盘的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人家都说了是16P了

TYPEC 也可以是16PIN的,只能说这个楼主也是够懒的,怎么你也得上个图啊,尾插..............

网友:
我好奇是什么手机?现在这几年不都是type-c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TYPEC 也可以是16PIN的,只能说这个楼主也是够懒的,怎么你也得上个图啊,尾插..............{:01 ...

网友:
“目前原装的数据线一端是可以固定在机身上的专用16pin接口,另一头是一个usb的公头。”

LZ是要把这个"usb的公头"跟U盘连接吗?那就是2楼的方法啊。
如果连接上没反应,那就是手机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