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风4B内燃机车用的TJK2型空转继电器

楼主(2023-05-17):
结构和之前介绍过的过流继电器结构是一样的,但是没有自锁机构,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各接在一个电流互感器上,两个互感器安装在相邻的两个牵引电机供电线上。

电路图,上面的KJ就是空转继电器,两个电机的电流相差达到一定程度继电器就会动作

网友:
楼主是修火车的吧

网友:
只关心这上边有没有银子

网友A:
这个继电器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继电器够大的

不算大,不到五斤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算大,不到五斤沉

拆铜也能拆2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铜也能拆2斤。

没这么夸张,主体支架是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夸张,主体支架是钢的

哈哈哈。

网友C:
与过流继电嚣相比少了阻尼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过流继电嚣相比少了阻尼铜套。

是的,那个过流继电器需要手动恢复,这个只要切相邻两个牵引电机的电源就能自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