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内阻测试仪-四线版V0.1

楼主(2023-05-17):
坑了爹了,暂时先不测了,MCU重新买了air32试试,淘宝买的stm32便宜货,买到假货了,有评论说是cs32,之前遇到过一次PB0 adc采样异常,换了一片好了,这次PB0又有问题,其他io鬼知道adc正不正常,换ic,以后不玩stm32了,太贵

之前diy了个三线版,勉强调的能用了,接触松紧程度确实会影响阻值,又画了个四线版,正好嫖的硅胶线和开尔文夹也到了,搞起来
上贴地址:DIY个内阻测试仪-三线版V0.1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正面,测试版,没焊屏幕,直接串口调的,稳压二极管焊返了,直接撬了,然后焊盘带线不翼而飞,电池测压功能没了

背面,需要掀起来大电容测电平,所以引脚留了很长,后边再修整

小小全家福,四线编制了一下,估计对测量结果会有影响,不管了,颜值最重要

和三线版合个影

没有合适的测试点租,找了个50m的康铜丝,画好刻度先粗测

楼主:
1楼是我的

使用二级放大,1级INA199A1 50倍放大,二级LMV358十倍放大,暂时调整为初测阻值小于200mΩ切换二级采样,大于200时用1级采样
目前短接波形有点问题,调教方案还在研究中,50mΩ康铜丝分段粗测OK,结果都是串口数据就不上了

放大电路,片上PWM+ADC,编织连接线,导出都会引出误差,不过问题不大,我不太关注精度,哈哈哈哈哈

网友A:
等立创那边PCB更新四线的也打板焊一个玩。

网友B:
这么迷你,再套个铝筒像个小手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迷你,再套个铝筒像个小手电一样

套铝筒不太好整,两颗大电容会有影响,开关也不太好做,现成的pcb模型,搞3d打印更方便点

网友:
来看看,设计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立创那边PCB更新四线的也打板焊一个玩。

四线的和三线的是两个独立的项目,不会往三线那边更新,目前代码写的稀烂,在考虑要不要开源出来,三线的效果不好可以借口线阻影响,四线的效果不好没啥借口了,开源了比较丢人

网友C:
价格打下来  批量生产,,,,那2个大电解可以换胆电容吗   体积就小下来了

网友D: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都没看懂。
原来50m是这么长。好大的桌子

找了个50m的康铜丝,画好刻度先粗测

网友:
这个开尔文测试夹力度不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打下来  批量生产,,,,那2个大电解可以换胆电容吗   体积就小下来了 ...

钽电容耐压低,这俩电容耐压值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都没看懂。
原来50m是这么长。好大的桌子

m在这里用作毫欧

网友:
你这个是真4线。
波形怎么了?变正弦了?

网友:
测量的结果呢?没有看到呀。

网友:
不错,看着很迷你啊。

网友:
楼主真会折腾。

网友E:
开尔文4根线最好不要编在一起,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会增加寄生耦合,如果为了降低干扰可以用4芯屏蔽线~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尔文4根线最好不要编在一起,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会增加寄生耦合,如果为了降低干扰可以用4芯屏蔽线~ ...

谢谢大佬提醒,单纯为了好看,有空拆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