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电池点焊机

楼主(2023-05-17):
点焊板+5串钛酸锂+继电器、开关外壳等

网友:
没看明白,控制板什么价买的?

网友:
这效果还行,可以的

网友:
看焊点效果很不错

网友A:
焊点看着挺好,是不是有点过焊了

网友:
看焊点不怎么发黑,算是很不错的啦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超级电容的。组了3个电瓶车电池了。算是值回票价了。
打算锂电池降到原来价格了,再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看着挺好,是不是有点过焊了

第一次使用,档位可能调的有点高了

网友:
看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控制板什么价位买的?
另外内部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想看看焊针。

网友:
我之前也用的这个,换成用3节3000F的串联法拉电容,效果更好,可惜我的这个板现在以经被我刷坏了,

网友:
看焊点效果不错

网友B:
好大的电容

网友:
我想看看焊针。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点看着挺好,是不是有点过焊了

我也有这么一个板,配电瓶和汽车启动宝不好用,以经折腾坏了,发黑是因为调的档高了,因为调低点后点不住 一撕就掉和胶水沾的一样,只能调高点,调高点就发黑了,调的刚好又点不牢固,没有撕裂的效果,后来换上3串法拉电容充满8V可以点效果比启动宝好。只是低于8V就不能触发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电容

用的东芝钛酸锂

网友:
还是超级电容款式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但用的是12V电瓶的

网友(2023-09-20):
我也是这个主板  pdd 53元买的   用的2串超级电容   打算再买两串做2串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