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60V电动车充电器,聚源、特能,心酸的维修到最后都放弃了

楼主(2023-05-17):
先说结论,电动车充电器我就没修好过,特别是品牌的,很多控制芯片要么不知道型号要么就买不到。聚源的是我买电车自带的,用了5 6年吧,正常工作时功率220W多点,之前下雨进水有几条线腐蚀断了,连上后好了,后来又用了几年,上个月先是出现插电灯不亮不会工作,大概看了下没东西坏,换了一个3842正常了,结果第二天又不会工作了,又换了一个3842又可以,结果第三天又坏了,高压线圈的泄放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没问题,感觉要么3842质量不好,要么mos管有问题(噩梦从此开始),换了一个淘宝买的mos管,装上充了几分钟炸了,同时炸的还有g极电阻跟3842,把这三个换了一遍,装上几分钟又炸了,把原装的mos装上结果忘记装散热,充了一会原装的也烧了,无奈淘宝买了几个拆机的mos,几个价格贵点的3842,装上总算是好了,功率计测充电功率正常,稳定用了几天,突然有天发现不接电瓶不是绿灯而是红灯绿灯交替闪烁,但是接电瓶充电也正常,转灯好像也正常,但是不接电瓶交替闪烁总感觉不爽,最后试来试去感觉dc输出附近有个ntc3的零件可能有问题,我用可调电阻接上测试,阻值不同时不接电瓶确实会出现红灯或者绿灯,于是我装了一个40K左右的固定电阻上去,不接电瓶绿灯,接了红灯,看上去似乎正常了,但是实际问题更严重了,每次接功率计观察,有时通电功率正常,有时只有50W左右,比较随机,而且最重要的是充电时不会转灯了,一直都是红灯,之前拆下的那个零件我也找不到,这个充电器也就不想修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ntc的阻值,没办法买,图片上印ntc3的,外观跟图片上ntc2一样,像个稳压二极管,没有标识。

特能这个是我一个同事的坏了,到手发现高压测6脚芯片坏,好几个电阻烧了,mos管烧了,输出整流管烧了,控制芯片稳压7805烧了,这个我本来就不抱希望了,因为控制芯片是特能独有的,买不到,而我感觉控制芯片大概率是坏了,我还是把发现坏的零件全换了,也弄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失败告终。

网友:
做工都还不错的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只要不是二手拆机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咸鱼去找个成色新一点的二手牌子货,很好用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好修,楼主在这方面还有欠缺

网友:
还是我好,啥也不会。一开始就不想着修

网友B:
第一个我猜是电源滤波电容品质不良造成,3842的电源从300v通过一个大电阻引入,主电源滤波电容如果不良引起供电不稳,容易造成3842损坏。

网友:
我有个4812充电器(不带风扇)做工看着也一般,用了10多年了(电动车今年10月份满13年除了换刹车、轮胎外其他没动过),愣是啥毛病没有,除了高压大电阻掉下来一回重新补焊,两边的线都老化换掉了,至今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好修,楼主在这方面还有欠缺

修东西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的,电动车充电器真是修不好,不过电脑电源修过几十个还没有修不好的,我遇到的都是滤波电容爆、高压侧三极管烧、主动pfc芯片烧、输出滤波电感线圈烧,反正都能基本修好,因为个别确实能用了,但是电源有滋滋噪音,感觉不太正常,最难修的是有个航嘉,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能测的全都测了都没问题,7500、393都换了还是一样,好在有个一模一样的好的,对着贴片电阻一个一个测,测出来有个地方阻值不同,拆下来两个并联的电阻有一个阻值变了,换了个正常的上去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货,10多年了依然坚挺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话,修好就当中奖了,没修好也没啥。

网友:
废品站大把这种电动车的充电器,多到都不想去捡。

网友:
继续尝试维修,别小看电动车充电器,因为它是开关电源,能修好它,大多数的电子产品的电源你就都会修了。

网友:
充电器电源不好修

网友:
说到点子上了,修又修不好,修不好还不死心各种换,最后白换

网友:
楼主能修电脑电源,也算是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我猜是电源滤波电容品质不良造成,3842的电源从300v通过一个大电阻引入,主电源滤波电容如果不良引起 ...

你看主滤波电容的焊点明显焊过,主滤波电容我也换过的,换的江潮的电容,质量不好万用表测容量比标称的低几十微法,换了也一样,所以又换回来了

网友:
这两个充电器减料了。
电动车充电器原理简单,有耐心维修不成问题,严格按照下面几步基本能达到到原来的标准:先确认PWM芯片正常工作,断开MOS功率管,量芯片电源脚供电和输出都正常再接功率管。次级输出有电压就可以接负载调高恒压、最大电流、转灯电流和浮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