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拆100多元的耐艾斯三用无刷锂电锤

楼主(2023-05-17):
这几天忙,先轻度拆解一下,供坛友们参考一下,话不多说,上图。

手头正好有好几块这样的电池,手里的电钻角磨机电锤电扳手都通用这几块电池了。

网友:
这东西电池价格占比太高,一块好电池的价格比工具还贵了,所以,小厂都在电池上玩猫腻

网友:
无刷电机看着还不错

网友:
新的还没用呢吧,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A:
这块电池是大艺款的吗

网友:
无刷的线圈的线感觉都不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电池是大艺款的吗

感觉应该是大艺款电池,为什么不是牧田款呢,我比较喜欢牧田款,总感觉结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电池是大艺款的吗

是大艺款的电池。

网友B:
电机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无刷电机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铜线还是铝线?

铜线,铜线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润滑脂感觉有点少,那天我把我的拆开多加点润滑脂

网友:
看样子非常不错啊,就是不知道力道如何

网友:
电机还可以做得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感觉有点少,那天我把我的拆开多加点润滑脂

加多了反而不好,看着这些就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多了反而不好,看着这些就不少了。

那个换挡旋钮怎么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