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大洲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5-17):
下雨天没事把之前淘汰下来的电动车充电器拿出来研究研究打发时间,这个是爆保险测了开关管也短路了,整流桥,尖峰吸收电路正常,3842没测,6脚接到那几个电阻看着不对,自己水平有限,半桶水发来像各位请教下。

r36没测到阻值
d9是个3只脚的二极管,而且同侧两个腿还通过铜箔相通的,搞不懂
本来想找个料板把mos,管换了保险丝串个100w灯泡试试,还是搞清楚在试吧。

网友A:
14年新大洲就开始出电动了吗?

网友B:
开关管也短路3842很可能坏了

网友:
R36是贴片电阻,你放大了查看丝印;D9按你描述的,可能是双二极管,查查是共阴还是共阳,公共脚连在一起很正常。

网友:
D9:1N4148

网友C:
R36和R33不一定跟我的一样,因为我这个是60V的,用的MOS管是11N60,比你那个参数大一些,你最好找别的同类型的拆机图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6和R33不一定跟我的一样,因为我这个是60V的,用的MOS管是11N60,比你那个参数大一些,你最好找别的同类 ...

嗯,看了是不一样,没事慢慢研究着玩,估计电源芯片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新大洲就开始出电动了吗?

嗯 ,电动车14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也短路3842很可能坏了

应该是的

网友:
新大洲的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了是不一样,没事慢慢研究着玩,估计电源芯片也坏了

不用估计,这些电阻烧了3842必坏

网友D:
这种充电器的原理图很多,找个图对一下就知道了,3842的充电器炸管的话3842也就报废了,同时坏的有栅极驱动电阻,过流检测的电阻,和耦合到3842的过流电阻都可能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器的原理图很多,找个图对一下就知道了,3842的充电器炸管的话3842也就报废了,同时坏的有栅极驱动 ...

网友:
新大洲也有电动了?

网友D:
补充一下,R30有时候也会坏,就是和3842 3脚连接的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R30有时候也会坏,就是和3842 3脚连接的那个电阻

对。我圈的这几个是我上次修我自己坏掉的充电器时坏掉的那些元件,给楼主做个参考

网友:
刚开始工作那几年打算买个新大洲摩托车开,后来嫌弃太贵买了嘉陵jh-70开了五六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了是不一样,没事慢慢研究着玩,估计电源芯片也坏了

给你一个48V的参考,R33 51欧,R36 30欧,另外那个R30 1K电阻你也测一下有没有坏:

网友:
别想当然,还是按步骤来,避免扩大故障范围。先测PWM芯片输出脚有没摆动电压,然后再测功率管外围阻容,重点是电阻

网友:
南京特能的不好修 太精密 稍微有所变化 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