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美国ruckus 优科无线AP R610 拆机

楼主(2023-05-17):
美国ruckus 优科无线AP R610 拆机

正面的闭屏罩里面没有芯片,只有电阻电容,芯片都在背面,这个台湾生产的。优科一般低端都是中国生产(r300和500系列),中高端台湾生产(R600/R700)。现在的wifi6好像都是国产了,r350.r550,r560,r650,r750,r850

CPU:IPQ8064+QCA9983+QCA9984+PA5532+SKY2623L

PA5532功率不大(有更大的PA5542),专业好像都是选择中等功率的芯片,功率过大会干扰附近的AP.
技术参数
POUT = 21dBm、3.3V、11ac、80MHz MCS9,1.8% EVM
POUT = 22dBm、3.3V、11n、20/40MHz MCS7,3% EVM

PA5542技术参数
POUT = 23dBm、5V、11ac、80MHz MCS9,1.8% EVM
POUT = 25dBm、5V、11n、20/40MHz MCS7,3% EVM

网友A:
带机量如何啊?,优科的天线设计很好

网友:
IPQ8064,当年的旗舰路由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机量如何啊?,优科的天线设计很好

待机量没有办法测试,反正家用,稳定的很

网友:
支持3*3的设备很少吧。都是当2*2用吧

网友:
做工还真不差,

网友:
高级货。。不过我好久没碰Ruckus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机量如何啊?,优科的天线设计很好

优科的AP带机量不用担心相当不错!

网友(2024-08-09):
优科的AP带机量不用担心相当不错!

网友:
天线设计的很高端的样子